电机1W功率可以推动多大重量

楼主(2013-04-25):
这个在固定翼领域有测算出的数据么?3A机和3D机。

网友:
推动???     要是问能产生多少静推力还有人能回答你一下               郎宇马达说明都有你要的,可以参考去看看

网友A:
最好力效的情况下1瓦大概有6-7克的拉力,看桨和转速的搭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好力效的情况下1瓦大概有6-7克的拉力,看桨和转速的搭配了

网友(2016-12-14):
引用 网友A:
最好力效的情况下1瓦大概有6-7克的拉力,看桨和转速的搭配了

我1KW飞10KG,我还是觉得功率偏高了,太费电了

网友B:
借楼问下  3s电池1500毫安  2212电机  20安电调 在满电的情况下油门最大是多少瓦啊   一直搞不明白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借楼问下  3s电池1500毫安  2212电机  20安电调 在满电的情况下油门最大是多少瓦啊   一直搞不明白

这个不好回答的,关键是这电机的KV值、桨;还有电池的C数。

如果不考虑电池放电能力限制,就以20A电流算,3S1500maj电池在20A电流下顶多也就3.7×3=11.1V,功率就是222瓦。

网友:
对于固定于,桨机一般3~8克,看你怎么配了,桨越大效率越高,但是也飞不快。
涵道机一般1~3。
速度越快,这个值越低。
买电机的时候,一般会给数据的。
根据功率的定义,功率=力*速度,假设有用功是1w功率,带一个大桨,排气速度10m/s,推力是0.1N也就是10克。但是实际上效率不可能是100%,所有到不了10g。
如果带小桨,排气速度50m/s,那推力就只有2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好回答的,关键是这电机的KV值、桨;还有电池的C数。

如果不考虑电池放电能力限制,就以20A电流 ...

谢谢了 学习了  是不是电流乘电压等于功率

网友:
如果桨够大, 静拉力会直线上升, 相应的力效也会上升. 一般的22系列电机配合8~10寸桨, 力效在5~8之间.  我自己改造了一个48定子的电机, 配合14寸桨, 在700克拉力以下时, 力效在10以上. 1000克拉力也有8.5的力效.

网友:
gewei geiwei 给为大神答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