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WC飞着飞着,突然就一直自转,刷固件都没用?

楼主(2013-04-25):
以前也出现过这种问题,
但一般刷固件或者重新校准后,这种情况就没了。

昨天下午出去飞

在湖边飞了一块电池,正常。

然后去操场飞,这时机架,突然会锁定一个方向不动。
不过怎么转,他自己最后还是会锁定那个方向。

晚上在室外调。
最不停的转,不动舵,他自己转了两个圈。

难道是磁阻出问题了?

网友A:
也许电机或者桨叶问题咯,以前遇到这个问题。楼主从新校准下油门。把油门推到最大,然后轻轻看下是不是力道不平衡。

网友B:
楼主好像打开了锁定航向开关。看一下遥控器,开关位置。

楼主:
找到原因了,YAW值自己变大了???

这是为什么?接收机问题吗?

上面GUI界面,是我解锁后,都在中间值时的值。
YAW慢慢变成1600+了。

未解锁时,值正常在1500+-2内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好像打开了锁定航向开关。看一下遥控器,开关位置。

锁定航向开关?

楼主:
刚关掉MAG,发现,机子,一起来,就右转。转的很快。比开MAG时转的快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也许电机或者桨叶问题咯,以前遇到这个问题。楼主从新校准下油门。把油门推到最大,然后轻轻看下是不是力道 ...

重新校准油门?= =杯具。。。又要好的拆了。
我下午飞了两个地方,第一个地方正常,没动飞机什么,第二次就出问题了?是油门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重新校准油门?= =杯具。。。又要好的拆了。
我下午飞了两个地方,第一个地方正常,没动飞机什么,第二次 ...

这个还真不一定,肯定不应该是MWC的问题,现在定好航向,飞的很好的。我有一次是由于电机撞了,有问题,有一次是由于电机漆包线没有刮干净搞得的,玩这个飞控的人就要懂得折磨精神了,不像DIJ、XA这些,拿来就可以用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重新校准油门?= =杯具。。。又要好的拆了。
我下午飞了两个地方,第一个地方正常,没动飞机什么,第二次 ...

用MWC飞控的校准功能,不用拆。

网友D:
注意点各电机的温度     如果是一热一冷的交替的话可能是某个电机转速不够  或者是电机没在一个水平线上
如果是后者,如果你的飞机向左偏, 那你就将任意一个逆时针的螺旋桨的电机座角度向顺时针方向偏,或者顺时针螺旋桨向逆时针方向偏  总是要克服旋转的力,如果飞行过后,每个电机温度一样,就比较完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注意点各电机的温度     如果是一热一冷的交替的话可能是某个电机转速不够  或者是电机没在一个水平线上
...

谢谢,今天我去试下。以前没怎么注意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MWC飞控的校准功能,不用拆。

看过这个帖子,但不太会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注意点各电机的温度     如果是一热一冷的交替的话可能是某个电机转速不够  或者是电机没在一个水平线上
...

昨天晚上我一个一个的校准了油门。还是会自转。
今天下午按照刷飞控的方法,校准了油门。
还是不行。

我现在是调了微调。才能正常起飞,
方向舵量在1400左右时,轻微的转动,但能飞。

但是起飞时,相应的2,6,7号电机转速很快,温度比其它三个要高。

觉得这样不是个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也许电机或者桨叶问题咯,以前遇到这个问题。楼主从新校准下油门。把油门推到最大,然后轻轻看下是不是力道 ...

对了,我有个电调准备刷BEHeli的。但刷了两次,没成功。
就又包上了,上电后,叫声也正常,就没管。
会不会是他的问题?

网友:
用替换法把电调换个位置,看看换过位的电机情况怎么样,这就好判断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了,我有个电调准备刷BEHeli的。但刷了两次,没成功。
就又包上了,上电后,叫声也正常,就没管。
会 ...

尝试下,看样子就是动力的问题

网友D:
引用 楼主:
昨天晚上我一个一个的校准了油门。还是会自转。
今天下午按照刷飞控的方法,校准了油门。
还是不行。

你还是没说往那边转  如果267是逆时针转  你的飞行器向左偏航   那么可以确认你的桨没在一个平面上。
原因,这3个电机是一个方向,会产生一个反方向的偏转力,和另外3个电机是平衡的,如果某个电机没装平,那么就有产生比较大的偏转力,v3飞行尾部的矢量偏转就是一个原理。如果这3个电机温度高,就说明它们需要更大的动力克服另外3个电机的偏转力(也可能是这3个电机本身装歪了产生的偏转力)。你只需要稍微倾斜一点这3个电机的电机座,增加它们所产生的偏转力。
我以前也遇到过。

网友:
我也是这问题  也是MWC板  怀疑是电调离飞控板太近了     楼主可以重新试下布线   电调尽量离飞控板远点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还是没说往那边转  如果267是逆时针转  你的飞行器向左偏航   那么可以确认你的桨没在一个平面上。
原 ...

是这理,感觉又圆管不太方便,飞久了,要重新校正下。
有两个同方向的电机偏了。我从新校正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