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种幸福叫抱紧---数控分度头(A轴)制作(完工)

楼主(2013-04-25):
A轴,如果使用蜗轮,就可以称为“数控分度头”,不为切削力所动。
同步轮,齿轮减速,没有自锁。
谐波的,柔轮不堪
开贴闲话

楼主:
材料来源

几种器材来自本坛的,在此鸣谢。

1)蜗杆车刀,来自“肥狗”guanOOzhuang
2)加长57步进电机,来自“神油”
3)本体,是仪表车床的床头,来自“tomxyj”
4) 步进驱动器,来自错卖错买的“向前进”

蜗轮,轴承,膜片连轴器,卡盘外购,还有自制件
这是一次低成本,高要求以及十倍以上的高效益的制作。

楼主:
主体和驱动总成

网友:
等了那么久图...

网友:
球减速机呢?人家吹的不错哦,什么零背隙,全齿合。不过用手转起来就听见沙沙响了,上电机转起来还得了?当然,转的是二手货,新的不知道是不是也一样

楼主:
主件的图已经上啦,球减速机还没见过,听名字有点复杂。
吃晚饭去啦

网友A:
这个步进力大无比,是我见识过57标准长度步进最大的一款,低速下转矩估计有2牛米,拆开看过的话就没么大了

网友:
谐波用用很好的,我加工产品都在用。

网友:
有一种快乐叫做插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步进力大无比,是我见识过57标准长度步进最大的一款,低速下转矩估计有2牛米,拆开看过的话就没么大了{ ...

在120转以下确实力气大到手抓25直径的轴头抓不停(带手套),180转以上就不行了,纳闷中
莫非与驱动器MD7506(台湾)有关?
不过不影响我使用,A轴转的慢

楼主:
配130的卡盘,体量不小,用车床头正合适。
卡盘是我购买最成功的一次真品“环球”
上图,各位鉴赏

网友:
卡盘没见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