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折换新的 亚拓500MX终于回来了, 五一又可以飞了

楼主(2013-04-25):
旧的500MX被猛推油门搞坏了,大概起降了100到150次之间,可能是轴承碎了, 苦等了快3周的 5折换新的 亚拓500MX终于回来了, 五一又可以飞了,
就是3周时间有点长了,维修时间估计更长,多亏直接5折换新了,也不知道应该感谢亚拓还是抱怨亚拓,总之可以飞了,附上新的500MX照片

网友A:
建议自己检查轴承, 5个起落对轴承添加润滑油。

网友:
我也有一个,轴承磨损了,好不容易拆了出来,不知道怎么换,最后还是买了花牌的500电机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建议自己检查轴承, 5个起落对轴承添加润滑油。

5个起落就要填润滑油,那每次出去飞不都要带上润滑油了?

网友C:
这个最好拆开,电机轴和轴承之间打些轴承胶,不然很电机轴很快就有旷量。。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最好拆开,电机轴和轴承之间打些轴承胶,不然很电机轴很快就有旷量。。

不至于吧。。。这感觉和山寨货一样待遇了。

网友:
没这么脆弱吧!

网友:
同样500,电机装上从未拆过上油。。

网友D:
怎么联系上亚托的呀? 我朋友有个450MX也出了点儿问题。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建议自己检查轴承, 5个起落对轴承添加润滑油。

请教:轴承密封这么好,怎么加油呢?是加稀油吗??

网友:
轴承有这么脆弱么。。。

网友F:
450的 能不能换新啊

网友G:
请问LZ多少钱换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怎么联系上亚托的呀? 我朋友有个450MX也出了点儿问题。

可以去亚拓版块大喊一嗓子,胡总你丫给俺出来别说似俺唆滴喔

网友A:
引用 网友E:
请教:轴承密封这么好,怎么加油呢?是加稀油吗??

买蝎子的轴承油,瓶子上有专门的加油嘴,对准内圈和防尘盖之间的空隙加就可以了。
电机轴承的工作环境是很恶劣的。经常保养轴承电机寿命才长。

楼主:
引用 网友D:
怎么联系上亚托的呀? 我朋友有个450MX也出了点儿问题。

广东省东莞市长安镇明珠广场4区1屋 230商铺
收件人:朱世有   0769-81153505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买蝎子的轴承油,瓶子上有专门的加油嘴,对准内圈和防尘盖之间的空隙加就可以了。
电机轴承的工作环境是 ...

谢谢,又长点知识了。先搜索一下链接,找不到再找你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蝎子的轴承油,瓶子上有专门的加油嘴,对准内圈和防尘盖之间的空隙加就可以了。
电机轴承的工作环境是 ...

这样油就能进去吗,就算进去了,估计也很粘灰尘吧,另外电机上面的轴承可以这么加油,那下面的轴承呢

网友:
动力如何呢?比蝎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请问LZ多少钱换的?

315RMB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样油就能进去吗,就算进去了,估计也很粘灰尘吧,另外电机上面的轴承可以这么加油,那下面的轴承呢

所有的马达轴承都需要加油润滑的,你自己算算马达的工作转速和马达的温度,就知道了。
我说的加润滑油的方法也是经过验证的。

至于电机下面的轴承, 亚拓的MX电机怎样添加润滑油我就不知道了。(只用过450M电机)

蝎子的电机轴承可以通过镂空的风扇孔添加润滑油。
雷虎的电机只要把齿轮拆掉,就可以轻松拿掉整个转子对轴承进行维护和更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所有的马达轴承都需要加油润滑的,你自己算算马达的工作转速和马达的温度,就知道了。
我说的加润滑油的 ...

那是不是要买那红流动性和渗透性非常好的润滑油啊,我在淘宝上看了看,都是膏状的,很难上进去啊,给个链接吧

网友H:
不加油也不至于那么脆弱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是不是要买那红流动性和渗透性非常好的润滑油啊,我在淘宝上看了看,都是膏状的,很难上进去啊,给个链接吧 ...

不知道国内有没有得卖。
图片这个我在用。 在淘宝上搜“高速轴承油”应该能找的到,不过要买带金属加油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H:
不加油也不至于那么脆弱吧

自己拿块钢珠在铁板上使劲搓个几十下就知道了。。。

网友:
600MX可以换新的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广东省东莞市长安镇明珠广场4区1屋 230商铺
收件人:朱世有   0769-81153505

600MX可以换新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5个起落就要填润滑油,那每次出去飞不都要带上润滑油了?

经常加润滑油甩进电机里 反而会杯具吧

网友:
引用 网友F:
450的 能不能换新啊

450MX半价换新的那个价格都是可以上花牌了

网友:
悲剧呀,我的500MX轴承昨天也挂掉了,省内的几家淘宝店都没货,只能买花牌电机先用着,今天继续爽飞

楼主:
引用 网友I:
600MX可以换新的吗??

不确定,打那个电话问问吧,应该都可以5折换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