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ax b6 充电器问题已

楼主(2013-04-25):
为什么我用imaxb6 充电器里面的锂电存放模式充电,充电器会很烫,而且充不停呢?我的电池是11.1v20c3s的。

网友:
用锂电 平衡充模式 Lipo BALANCE  电流1.5A或2A 不应该发热。

网友A:
打字也不好好打。
是不是放电模式啊?还是充电模式啊
充电一般不会发热的
放电模式的话。是会发热

网友:
b6好用否?正想弄一台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打字也不好好打。
是不是放电模式啊?还是充电模式啊
充电一般不会发热的

是存放模式啦,有点就是放电,没电不是充电咯。

楼主:
我用1A的电流

网友:
我用0.8A电流,一般都是温温的。

网友:
1.6A

网友:
B6用还好,就是英文菜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