皮带轮打滑炒机几次了,特意购入冰大的顶丝皮带轮改装...

楼主(2013-04-25):
第一次悬停滑了,自旋炸机....买了新的轮,
第二次倒飞一个大P,也滑了...再炸..
郁闷死了....轮与轴打滑了....
于是自己改装....

简单三张图吧,拆/装

网友A:
皮带松了吧

网友B:
我用皮带的也打滑。太紧的话没效率。想知道你上面那个铜套是那里来的。不会是买齿轮直接带的吧

网友C:
铜套貌似可以拆报废的桨里的那个
呃~我的也滑过,滴了几滴502目前还没问题

网友D:
几米处记得磨个平槽,记得打螺丝胶是必须滴!

楼主:
引用 网友D:
几米处记得磨个平槽,记得打螺丝胶是必须滴!

是的,用磨机磨了个平台,用螺丝胶把顶丝顶住,这个绝对不会滑了
但是敲轮进去的时候,把轴弄歪了,现在转起来歪的.....郁闷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用皮带的也打滑。太紧的话没效率。想知道你上面那个铜套是那里来的。不会是买齿轮直接带的吧

铜套是原厂配的,因为换了冰人的皮带轮,所以铜套要切短。同样用磨机磨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铜套貌似可以拆报废的桨里的那个
呃~我的也滑过,滴了几滴502目前还没问题

佩服啊,哈哈,
猛操的话会有隐患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皮带松了吧

不是皮带和齿轮打滑,是皮带轮与传动轴打滑

网友:
玩直驱没有打滑的问题

网友:
你这个是sport的机器还是 pro改的皮?

网友E:
我的pro改皮买的那种皮带轮没有顶丝,,,直接是花轴的。。。不知道用久了会不会出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是皮带和齿轮打滑,是皮带轮与传动轴打滑

还有这么一说、、、   氩弧焊点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的pro改皮买的那种皮带轮没有顶丝,,,直接是花轴的。。。不知道用久了会不会出问题。。。

不是Sport 也不是 Pro ,你猜猜看,450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有这么一说、、、   氩弧焊点一下

质量问题,内轴没有牙的。
不改不放心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不是Sport 也不是 Pro ,你猜猜看,450的

才疏学浅,嘿嘿,还有望指点,,,不过你是皮带滑了还是那个铝轮和轴滑了?

网友:
玩轴传的飘过

楼主:
引用 网友E:
才疏学浅,嘿嘿,还有望指点,,,不过你是皮带滑了还是那个铝轮和轴滑了?

450T,轮和轴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