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刷云台,真诚求助,也希望其他模友能够一同分享,哪位技术能发个云台调试指导视频

楼主(2013-04-25):
无刷云台到手好多天了,从焊接插针,到链接线路,一点一点找群里的资料,又通过群与技术沟通怎样链接电脑,连上了,开始调参,真正的难题来了,咋调就是调不好啊,默认参数,就是个抖,里面的P  D  I  也不知道咋调,都起什么作用,还有ACCEL-WEIGHT(加速量)选什么值,使用ACC处打不打勾,线性模式打不打勾,等等。。。。。
传感板陀螺是不是要初始化,参数修改后是直接保存还是,先保存FLISH保存。真诚希望哪位技术高手,能够帮助帮助,感谢了!

网友A:
在无刷云台说明书上截取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无刷云台说明书上截取的。。。

感谢了,我调调,调好了,把我的经验跟大家分享一下。

网友:
调整并不难,只是开发的还不完善,说明在这里
http://fpv-community.de/showthre ... l-Controller/page13

网友B:
同样折腾中,很多问题不解,楼主的问题我知道一二,保存要先按 保存,在按保存到flash ,不然存不起。Pid,如果是gopro小无刷云台,p值应该很小,大概5-10之间,电机功率80W左右,i,越小越好,从0.01调起走吧,d值也从从1加起走吧。之总,先确定p的相应速度,和功率,再调id值。 建议升级到俄板程序,不过又听说现在的v3板升到俄板程序后,俯仰要飞线同才能控制。
同问高手,陀螺仪如何校正,我的横滚一直不能开机自动水平,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同样折腾中,很多问题不解,楼主的问题我知道一二,保存要先按 保存,在按保存到flash ,不然存不起。Pid, ...

感谢分享,我会努力调试,调好后,会总结下经验,与大家分享。目前已经烧了2块板子了,第一块是调试时电机云台都安装好了,结果一通电,电机堵转了,烧了保险,自己换了保险,结果把板子烧了,修不了了。第二块板子,是横滚,俯仰接反了,结果吧一个二极管烧了,造成CPU供电不足,现象是,通电,不按云台,电机无负载,能正常转动,按上云台,电机有了负载,就无法正常转动,总是自动重启。目前返厂维修了。还没回来。目前只有这些失败的经验。望大家小心调试。

网友C(2014-02-11):
引用 楼主:
感谢分享,我会努力调试,调好后,会总结下经验,与大家分享。目前已经烧了2块板子了,第一块是调试时电 ...

楼主能否留个qq么,我也在走你当初一样的路线,求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能否留个qq么,我也在走你当初一样的路线,求指导

现在成品无刷云台到处都是,便宜的很啊,谁还自己折腾了。买个现成的得了。我已经买了个不用调参的云台,用着还可以。HAPPY家的几百元的就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分享,我会努力调试,调好后,会总结下经验,与大家分享。目前已经烧了2块板子了,第一块是调试时电 ...

都是这么过来的  我一开始买了一套云台 什么都接好了  都调试了结果有一次大意 把电源的正负极接反了 都冒烟了 结果又在网上买了一块板子 结果有一天看原来的板子 背面里面有一条铜片烧了我拿焊锡焊上有好了

网友:
楼主  求加QQ 381827044  指导指导下小弟

网友(2014-04-07):
您好,拜读过您的宝贴,我需要一份SimpleBGC_GUI_2_2b2夜吻幽灵汉化版,希望您能发给我,谢谢了605565188@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