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水上飞机买什么好

楼主(2013-04-25):
最近很想整台水机回来玩,请教玩过水机的前辈,买什么好
我要翼展在 1.2米-1.6米左右的  EPO材质飞机。

网友A:
卡塔莲娜  动力足 翼展大 稳定 好飞  电调一定要做好防水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卡塔莲娜  动力足 翼展大 稳定 好飞  电调一定要做好防水

电池也要做防水吧??还有接头

网友:
防水要好,工艺就要精细,我也喜欢

网友:
好机机啊

网友B:
哈哈。。北极星也不错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卡塔莲娜  动力足 翼展大 稳定 好飞  电调一定要做好防水

你那摄像头是什么牌子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哈哈。。北极星也不错啊

北极星在有风的情况下 在水面滑行转向容易被吹翻,而且翼展没1米 2-1米4啊   再说EPO的北极星PNP版要740,双发卡塔莲娜PNP要760,本来我也想入北极星,但想了想觉得无论价钱、用料、重量、动力、翼展上都不划算,而且KT板的北极星一直在服役,所以还是不考虑北极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那摄像头是什么牌子的?

GOPRO啊

网友D:
有没小水机也给介绍几款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有没小水机也给介绍几款

KT板自己做啊   或者水上型JET-8  75翼展

网友: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p;extra=&page=2
黑旋风射桨维权贴,恳请模友顶帖!支持!您的声援,是厂家解决问题的动力!

网友:
引用 网友A:
KT板自己做啊   或者水上型JET-8  75翼展

这玩意 挺有意思的,会不会很难飞?

网友E:
推荐 LZ买个加纳蒂尔,1.4米的,电动。卡塔琳娜的样子很好看,但是 翼台有点脆弱,不小心炸鸡 容易断裂。但是加纳蒂尔就结实多了。虽然是EPS的,但是一般 都是掉水里,所以 不会有太大问题的,唯一就是加纳蒂尔 水上滑行不如卡塔琳娜 流畅。而且2个水鞋 必须要改下,鞋尖向上30°左右,然后加强水鞋安装板。

楼主:
引用 网友E:
推荐 LZ买个加纳蒂尔,1.4米的,电动。卡塔琳娜的样子很好看,但是 翼台有点脆弱,不小心炸鸡 容易断裂 ...

我准备买贝力的CATALINA,轻木的。或者买迪乐美EPO的

网友:
贝力的东西我是不敢碰了。

网友(2015-02-03):
這个北極星準不錯

网友:
卡塔琳娜我把翼台浮筒去掉,在翼尖装海风那样的小滑撬,可以让起飞速度跑起来而不容易被浮筒碰水突然急弯使起飞失败。机翼太软需另加拉索加强。翼型合理,升阻比较好,拉力线在机翼上避免了一般水机(如北极星等)拉力线产生分力作用,加力低头的毛病,是一款较好的水机。

网友:
蓝岱北极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