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疆位置控制问题

楼主(2013-04-25):
请教各位大虾:比较好奇大疆的多轴是怎么实现位置控制的啊?gps?精度够吗?

网友A:
DJI的GPS定位很准。我的四轴(NAZA)一般关控自动返航,落地点距离原起飞点一米左右。

网友B:
我调过ace one
搜到六颗星以上飞机就定在那里了
我还跑到飞机正下方去感受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