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用遥控进入好盈铂金编程方法

楼主(2013-04-25):
看了好盈官方的说明书说明
1. 开启遥控器,将油门摇杆打到最高点
2. 电调接上电池,马达鸣叫“♪ 123”提示音,表
示上电正常
3. 等待2秒,马达鸣叫“哔-哔-”提示音
4. 再等待5秒,马达鸣叫“ ♪ ”特殊提示音,
表示已经进入编程模式。

做到第二步的时候根本就没有什么提示音等了将近两分钟都没有反应,所以在这里本人请问各位前辈是怎样进入编程的模式的,请知道的前辈告诉一声谢谢!!!

本人的遥控是D10 ,接受是RX1002

网友A:
LZ线接对了吗?缺爆接收机有电。然后发射机油门到顶。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线接对了吗?缺爆接收机有电。然后发射机油门到顶。

线是肯定接对的,但问题是无论如何也进入不了

网友B:
有可能是你的油门反了,你可以在遥控器的最低油门,然后再给电调上电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可能是你的油门反了,你可以在遥控器的最低油门,然后再给电调上电试试

油门是肯定没有反的,已经试过油门在最低只是对频

网友A:
对了。。你接电机了没?。。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了。。你接电机了没?。。

没有接电机啊,电机线拔了怕有危险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没有接电机啊,电机线拔了怕有危险

。。。。。。。声音是通过电机发出来的。。。。。。。。。。。。。。。。。

网友:
木有电机你怎么会听到声音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声音是通过电机发出来的。。。。。。。。。。。。。。。。。

谢谢这位前辈提醒现在已经设置好了,但按照好盈的说明书去做是不行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这位前辈提醒现在已经设置好了,但按照好盈的说明书去做是不行的

说明书没错。。。。必须要接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明书没错。。。。必须要接电机、。

说明书没有错,错的是步骤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说明书没有错,错的是步骤

步骤一点问题都没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步骤一点问题都没啊。。

我不知道其他模友按照说明书上去做会不会出现问题,但我按照说明书的去做就不行了!说明书上面写打开遥控后将油门摇杆推到最上面然后再连接电源,之后就可以进入编程模式。我是按照说明书去做,打开遥控后将油门摇杆推到最上面然后再连接电源,然后是没有反应,后来我的解决方法是正常对好频(遥控器打开没有关掉),然后将电池的电源线拨掉再将油门摇杆推到最上,再从新连接电源线问题就解决了,之后的步骤就完全按照说明书上面的去设置

网友:
说明书没问题,你没接电机的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对了。。你接电机了没?。。

一语道破玄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接电机啊,电机线拔了怕有危险

声音是从电机发出来的!不接电机线!你等一万年也不会发声啊!

网友:
看了上面的,我笑了,笑的好开心。。。。。。。。。。。。。。。。。。。。。

楼主:
呵呵,请各位前辈原谅我是新手所以这些问题都不知道

网友C:
LZ犯的错误有二:

一是木有接电机,原因是木有理解声音是从哪里来的
二是对说明书中所说电调连接电源的真正用意没有明白,其实说明书是要让你给接收机上电对频。由于不同品牌的遥控器与接收对频方式不同,这里必须要魔友根据自己的遥控器的对频方式采取不同的操作方法。LZ所用的华控就是这样,但如果你之前给遥控和接收匹配过ID的话,就不会那么麻烦了。话说华控这个匹配ID的方式,其实还是很好用的一个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C:
LZ犯的错误有二:

一是木有接电机,原因是木有理解声音是从哪里来的

受教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