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解三相异步电机力矩进来说下

楼主(2013-04-25):
                                俺只知道400w的伺服电机力矩是1.3-1.4牛米,

                        如题,,,,,,想知道400w  750w  1000w 三相异步电机的额定力矩是多少,知道的大侠请指导,谢谢

网友A:
P=转速*乘积,所以额定400W的任何电机若额定转速也相同,那么额定转数下扭矩相同
打错 转速*扭矩

楼主:
引用 网友A:
P=转速*乘积,所以额定400W的任何电机若额定转速也相同,那么额定转数下扭矩相同
打错 转速*扭矩

哥,你最近也在研究制作交流伺服驱动吧,你看啊,400w伺服电机,最低速,一转一秒,用手都捏不停,异步电机应该好些捏的停吧

网友A:
你说的没错,刚才说的是 额定转速 下扭矩同比,异步电机没有静止力矩能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没错,刚才说的是 额定转速 下扭矩同比,异步电机没有静止力矩能力

谢谢了,哥,,,,,,,,最近你在找有v w u 信号的编码器啊,,,,,,,,我觉的每个编码器都有,有些有标注了,有些没有,要找,俺水平菜,找不出,以后多多请教你吧,3q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哥,你最近也在研究制作交流伺服驱动吧,你看啊,400w伺服电机,最低速,一转一秒,用手都捏不停,异步电 ...

异步电机如果用矢量变频器调速一转一秒的话估计也可以达到用手捏不停,不过电机时间长了受不了。普通异步电机和伺服电机不一样啊,这么用太不合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异步电机如果用矢量变频器调速一转一秒的话估计也可以达到用手捏不停,不过电机时间长了受不了。普通异步 ...

我有个想法,,,变频器驱动伺服电机,简单闭环控制:变频器用端子控制0-10v控制频率,d个什么电路转换下,伺服电机装个小的发电线圈,你看可以行得通不啊,谢谢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没错,刚才说的是 额定转速 下扭矩同比,异步电机没有静止力矩能力

我有个想法,,,变频器驱动伺服电机,简单闭环控制:变频器用端子控制0-10v控制频率,d个什么电路转换下,伺服电机装个小的发电线圈,你看可以行得通不啊,谢谢回复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有个想法,,,变频器驱动伺服电机,简单闭环控制:变频器用端子控制0-10v控制频率,d个什么电路转换下 ...

你应该先学习各种电机原理,我也是刚学,回答不了这些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没错,刚才说的是 额定转速 下扭矩同比,异步电机没有静止力矩能力

对啊,你买的那两个美国伺服怎么样了啊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有个想法,,,变频器驱动伺服电机,简单闭环控制:变频器用端子控制0-10v控制频率,d个什么电路转换下 ...

应该可以。但要注意反馈系数,否则可能震荡失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应该可以。但要注意反馈系数,否则可能震荡失控。

能不能说详细点,反馈系数,啥子意思,谢谢,大侠

网友D:
引用 楼主:
能不能说详细点,反馈系数,啥子意思,谢谢,大侠

简单的说,就是反馈的电压大小与相位。

楼主:
引用 网友D:
简单的说,就是反馈的电压大小与相位。

谢谢,,,,,,,,,,做个垃圾的雕刻机,牵涉的东西太多,自己电子盲,,,,,,,,,,,,,,谢谢指导的,大侠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做个垃圾的雕刻机,牵涉的东西太多,自己电子盲,,,,,,,,,,,,,,谢 ...

不用客气。

网友:
引用 网友C:
对啊,你买的那两个美国伺服怎么样了啊

明天估计到货,呵呵

网友:
希望这个能帮助你理解,普通变频器能让电机矩速曲线如图趋势变化,但能保证电机最大转矩输出不变,(可以将此作为电机的启动转矩)由于电机硬度有差别,当速度太低的时候,启动转矩会下降很多,什么样的电机较硬呢,比如那个红色曲线所示的电机,稳定区段,斜率很大,可以认为转速变化一点,转矩变化很大,以对抗阻力,那么这样的电机在速度很低的时候,与纵轴的交点仍很大,所以启动仍然有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