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降温铝片!夏天来啦!给电调电机降降温吧!】】

楼主(2013-04-25):
受到论坛的模友 hzbobo 启发,照着也做了一套!
本来S800上了15000的电后加上Z15的重量,已经达到S800的极限了,
这样一套90克,后面在加上减震套件,估计最终起飞重量是7.2KG。
后期还要再试试看吧!

显卡散热片。关键部位要用细小的锉刀一点一点的琢。。。。。

应该还可以再轻一点的。

装上去之后的样子,后期再上些导热硅胶。两个螺丝固定住。这里本来是M2.5*5的螺丝,加上散热片后应该用M2.5*8的螺丝,长短刚刚好。

网友A:
为什么你用 15000的电池 才7.2?  我用10000的都 7.2 了

网友:
看起来不错!不过你每次要飞多长时间啊,10分钟不加散热片没有问题的!

楼主:
15000的电池最长时间可以飞14分钟吧,我刚上15000的时候测试了一下,当时悬停了11分钟下来摸电机电调,烫的无法触碰,所以才赶紧做降温的打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你用 15000的电池 才7.2?  我用10000的都 7.2 了

这个无法确定,配置都不同,我这个还算上收放脚架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无法确定,配置都不同,我这个还算上收放脚架了。

我擦。我都没收放脚架,就是 S800+Z15+WKM  没别的啥外设了 就 7.2G了。接收机这种就可以无视了

网友:
哈哈,原创作者报到,欢迎借鉴 ,发扬光大。

网友B:
悬停也烫?估计不是增加散热就能解决问题的,建议返厂检查。

网友:
太有才了,不过别忘了上导热硅脂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悬停也烫?估计不是增加散热就能解决问题的,建议返厂检查。

先试一下吧。返厂又要很久,还有任务。。。。
你的现在通常多少起飞重量?烫手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先试一下吧。返厂又要很久,还有任务。。。。
你的现在通常多少起飞重量?烫手吗

固定脚架、6S1P 5000mAh两块(电池重量16XX克),起飞总重在6.8kg左右,悬停不烫,仅仅是暖,可以长时间用手碰触,电机温度比电调高。

网友:
人生贵在折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