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s800用这样拉线加固

楼主(2013-04-25):
这样的加固会不会能让s800震动减少些

屏幕快照 2013-04-25

每个机臂间都有一根拉线

每个机臂间都有一根拉线

网友A:
试过,用硬性连接的话,震动会减小不少。线的话不知道。

网友:
会不会产生共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试过,用硬性连接的话,震动会减小不少。线的话不知道。

每一根都是互相拉紧的,效果体现在机臂的定位上。望前资深航友积极探讨!

网友:
线拉紧应该会有一些效果

网友:
引用 楼主:
每一根都是互相拉紧的,效果体现在机臂的定位上。望前资深航友积极探讨!

会有一些,但是只有纵向的。

网友:
光靠拉线或放个杆子都是治不了本的,在机臂加固的情况下机臂之间再固定会有不错的效果

网友:
这种方式只能控制机臂的左右震动,S800超重后机臂的震动方式是上下震荡,所以这种方式不适宜用在S800上!

网友B:
真痛苦
買了這貴机架
還要很煩惱去把牠嚴重的缺憾去修正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真痛苦
買了這貴机架
還要很煩惱去把牠嚴重的缺憾去修正

    呵呵!玩模本身就是一项在折腾中产生乐趣的运动爱好,航模要是永远玩不坏!不去折腾!估计就没几个人会去玩了!如玩直机的模友,再好的直机也是炸了修,修了炸,还要换什么冰人件等等,所以说玩模选择的就是折腾中的乐趣!!!!!!再说了就是波音飞机它运营飞行中也是不断的有问题产生,波音公司再去不断的修正啊!

网友:
我是用白鐵絲強化一下,只是外觀醜了點

网友:
人生贵在折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