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ZA F550测试试飞,1900克左右,2812电机 1047浆

楼主(2013-04-25):
NAZA F550测试试飞,1900克左右,2812电机 1047ATG浆   20A电调。。4400毫安一组能飞10分钟。。。一个人拍实在不好拍,旁边还有很多小孩,没办法,地方简陋

网友A:
遥控是futuba?什么型号 这个配置为何要用这么好的控

网友B:
真稳啊,参数怎么调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遥控是futuba?什么型号 这个配置为何要用这么好的控

futatab 14sg,,控能用好久的一次到位啦。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真稳啊,参数怎么调的?

一把吧,我感觉还不是很稳,机架有微抖没找到原因的。参数按大疆推荐的F550参数上加了都20的感度

网友:
1.9KG能飞10分钟?

网友:
14G是亮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