陀螺仪自旋的问题

楼主(2013-04-25):
450装上陀螺仪后,飞机会缓慢的自旋,微调打很多才能修正,问题是用微调修正后,再断电接电后,飞机还是自旋,只能带着杆飞,怎么回事,是遥控器没调好还是陀螺仪没调好,陀螺仪是HB730

网友:
没进入锁尾模式吧,看看说明书,看看指示灯是否进入 锁尾模式

网友:
这陀螺一般般,去换个GY650吧

网友:
hb730我也给坑了,很神经质的陀螺仪,不知是不是电调电压问题,反正一电一调

网友A:
其实是你中立点不对造成的了。  方向舵是不能动微调的,因为就算这次你微调让飞机不跑了,但是下次再通电一样跑。  (飞直机所有杆位微调都不能动,全部都在中立点位置,你现在是有副翼还问题不大,如果你是无副翼那就。。。。。。)多潜潜水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是你中立点不对造成的了。  方向舵是不能动微调的,因为就算这次你微调让飞机不跑了,但是下次再通电一 ...

那怎样找到正确的中立点呢?是调舵盘吗

网友B:
调尾巴。。看尾桨攻角,自己一点一点试,试到不飘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调尾巴。。看尾桨攻角,自己一点一点试,试到不飘就好了。

是调舵盘吗?

网友(2013-07-05):
引用 楼主:
是调舵盘吗?

尾桨攻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