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打F550回来 从来都没校准过罗盘

楼主(2013-04-25):
小炸了两次 因为飞得低 没什么损失 主要是方向控制突然混乱 请问是这个原因吗

网友A:
楼主您好,如果飞行场地地理位置有变更请务必校准指南针,同时也要注意不要让指南针靠近电机或有大电流通过的导线等会产生磁场干扰的部分。

网友:
我也是从未校准过,飞的还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您好,如果飞行场地地理位置有变更请务必校准指南针,同时也要注意不要让指南针靠近电机或有大电流通过 ...

指南针是在GPS模块里还是在IMU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