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电动滑板求助 求评估应该使用什么电机

楼主(2013-04-25):
 电机可以确定是外转子的 视频中滑板轮子 直径60-70MM 宽度50MM左右  如果不定做齿轮的话 减速组最小可以弄到 1:5   求推荐电机和电调 轮子在路面上的滑行阻力不是很大 求指教

楼主:
算了下时速要求30KM每小时以下 电机转速应该保持在800多到2000之间

网友:
这个很贵把

楼主:
现在就蛋疼改选多大的电机和电调其他都不是问题

网友A:
这东西早有成品了。楼主可以搜索下淘宝很多的。。。
顺带说一句,在中国这东西不给上路。
也就是不能走在机动车道上。基本遇到一个心情不怎么好的交警。这东西就要充公了

网友B:
用有刷的稳妥些成本也低些

网友C:
已经有学生在我这采购马达和电调改造去了  推荐了内转的马达 和车用电调 成本不低的  不用外传是考虑到国内这路上灰尘垃圾那个多  外传容易进东西  所以用内转马达改

楼主:
引用 网友C:
已经有学生在我这采购马达和电调改造去了  推荐了内转的马达 和车用电调 成本不低的  不用外传是考虑到国内 ...

私信下店铺 去你店里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东西早有成品了。楼主可以搜索下淘宝很多的。。。
顺带说一句,在中国这东西不给上路。
也就是不能走在 ...

没打算上路就是学校里面代步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有刷的稳妥些成本也低些

人胖 不用无刷貌似 吃不消

楼主:
在考虑XXD的2814 2820 2826  2826有低KV的

网友D:
目测图片可能C42系列,为什么不弄个折叠的滑板车??比滑板容易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D:
目测图片可能C42系列,为什么不弄个折叠的滑板车??比滑板容易控制

滑板车要带上楼 偶尔去公园什么的 上公交车不方便 滑板能上地铁 能上公交 偶尔代代小步 下沙这里的交警是SB 根本不管

网友:
LZ是杭州的啊.

网友E:
最好能直驱,省下减速装置了
但是要求KV很低很低,大概100左右
高KV只能减小电压了,而大电流的损耗又比较大

网友(2013-07-25):
楼主这个研究的怎么样了
我最近也在研究这个

网友:
以前想用多余的固定翼外转放在遥控车上,有网友跟我说地面石头多会磨断内部漆包线。用齿轮的话,要找出最佳的马达,需要买本电机拖动的书看看。直驱肯定好,但是电调不好弄。我考虑过这东西,适合从家里去地铁口,感觉有点危险,tb上有卖现成的。

网友(2013-09-15):
淘宝上现成的千万别买哦!估计你连安检都通不过,另外你得身强体壮,否则搬都搬不动哦!

网友:
我也想弄一个

网友(2014-02-26):
LZ在么我杭州的 能否交流

网友:
用 的什么皮带啊,是不是太单薄了啊!!!!!!!

网友:
支持发明创造 一切皆有可能

网友(2014-05-26):
这个要靠自己逐步摸索和试验。

网友:
用50低KV外转子电机皮带一级减速

网友(2014-07-03):
楼主不知道是否有后续呀,也想弄一个

网友:
安全性第一重要

网友(2014-08-02):
引用 网友E:
最好能直驱,省下减速装置了
但是要求KV很低很低,大概100左右
高KV只能减小电压了,而大电流的损耗又比 ...

嗯,glider分析 有道理 ,台湾 有款滑板电动车p...,用那个电机也ok,300w-180w,厂家好像是浙江优耐特电机,淘宝上有这款电机300,400百块,轮子比楼主电动滑板车略大,4,5英寸轮子;每小时20mph,转速应该在2000rmp,电池24v的话,kv值要在100以下,淘宝上找kv90的电机,峰值功率600w左右,持续功率300w,耐压6s的就ok,好像t-motor u5 ,恒力电机 有类似的。

网友:
台湾 有款滑板电动车p...,直接可以不用齿轮减速组,用那个电机也ok,300w-180w,厂家好像是浙江优耐特电机,淘宝上有这款电机300,400百块,轮子比楼主电动滑板车略大,4,5英寸轮子;每小时20mph,转速应该在2000rmp,电池24v的话,kv值要在100以下,淘宝上找kv90的电机,峰值功率600w左右,持续功率300w,耐压6s的就ok,,恒力电机 有类似的,。如果用齿轮减速组的话1:3,kv300的电机,t-motor u5 ,kv340,还有这类电机 无刷电机 要求扭矩不能太小,否则也跑不起来。

网友(2014-11-08):
LZ  这个电机 是N5065

网友(2015-04-14):
买个思维车不是更拉风

网友F:
嗯,这是个牵涉到很多因素的问题,首先是整体的重量,再就是轮子的摩擦系数、风阻等等,如果整体重量=70公斤,要达到30KM的时速并能保持匀速行驶,最少要有750W功率,此功率最大加速从0-30km/h大概需要25-30秒时间。若按此估算采用双电机驱动,单个电机最大功率为500W,70mm的轮径30公里时速=2274转/分,如果用5:1的变速比电机达到11370转/分,用4S电供电电机KV值约为1000KV。因此建议用3536/1000KV外转电机,4S40A电调。电池容量依行驶时间而选择。

网友:
LZ可以看这个人的:http://www.diy-robots.com/?p=1235

动力老男孩应该也是这里的模友。

网友:
做这没啥意思,1:5减速也不够的。

网友:
用 n5065电机 kv270的,单驱6s电最高时速30公里

网友(2015-11-21):
引用 网友F:
嗯,这是个牵涉到很多因素的问题,首先是整体的重量,再就是轮子的摩擦系数、风阻等等,如果整体重量=7 ...

NB

网友:
动力多大

网友:
c5065 外转子无刷电机 KV320, 80A电调,功率1665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