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这样调试校准 MWC 行不行?

楼主(2013-04-25):
不接接收机,不接电调,不接舵机,只接USB来调试校准 MWC 行不行?

网友:
校准没问题,调试的话只能调固件吧.
PID是没法调了.

网友:
是可以
PiD可先設定
裝上機架及電裝後
再細調吧

楼主:
陀螺仪,加速度计也可以吧?就是三个方向旋转360度那个较准。

网友:
三个方向旋转360度是电子罗盘,也可以接USB校准

网友:
引用 楼主:
陀螺仪,加速度计也可以吧?就是三个方向旋转360度那个较准。

没问题。可以校准。

网友:
写个校准心得呗,我也只有飞控板,而且自己做的,正校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