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m180v和CJM250车床现在纠结中,请高手指点一下!

楼主(2013-04-25):
我主要车铝,铜,POM塑料,有时候也车45#钢,极少车304不锈钢,这两车床价格差好大,我车的量也挺多,零件尺寸主要在直径27左右,长15,30,50,60,都有,那款好,WM180V够用不!主要价格比CJM250便宜几乎一半!

网友:
一分钱,一分货,如果条件允许,还是买大点的,以免以后沦为鸡肋。

网友:
250好太多了

网友:
重量还差好多呢,看放哪里吧

网友:
我也想有台好车

网友:
零件尺寸单位是MM 还是CM?要是MM大小180就够了, 量大还是买手扳床或小工业床吧 家用机不适合量产.

网友:
直径27的话,250也不够用,180就更不要考虑了。250的通孔才26毫米,180的通孔才20毫米。

网友:
加工长度太长

网友:
我用250,感觉车螺纹最方便,不用换齿轮,这是最大的优点
缺点是,噪音比皮带无极调速的大N多。。。。  晚上不能作业,齿轮调速的通病...

网友A:
还是CJM方便好用,有纵横自动走刀,车螺纹2.5以下不用换挂轮。
钢性较好,力度足够
用变频器组合好了,噪声可减少,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还是CJM方便好用,有纵横自动走刀,车螺纹2.5以下不用换挂轮。
钢性较好,力度足够
用变频器组合好了,噪 ...

能细说嘛?我觉得声音是齿轮发出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能细说嘛?我觉得声音是齿轮发出来的。。。

CJM250 电机通过皮带传到主轴箱,再通过齿轮变速,使用的变速齿轮级数越少,噪声相对就小点,主轴转速高声音大,你要根据工件所需转速试下
其实车床大的噪音来自振刀,那个响声刺耳
如是楼房,脚垫非常有用,共振会沿柱、梁传很多层

楼主:
还是要个WM180V吧感觉够用了!!!

网友:
折中一下,选210吧

网友(2019-09-21):
手板车可能更合适,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是要个WM180V吧感觉够用了!!!

买180你就等着后悔吧!

网友C:
买CJM280,一步到位。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买CJM280,一步到位。

CJM320 和 JY290 是不是更强,能强很多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CJM320 和 JY290 是不是更强,能强很多吗?

看实际情况,够用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