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手就能拧断的尾滑套

楼主(2013-04-25):
NX4上的,飞了60个起落左右,看着端面薄薄的铜套,越看越不放心,想拆下来看看。
左手用钳子夹住铜套,右手捏住蟹爪,稍一用力,松了!再一转,掉了!
想起拆亚托500的铜套,铜套都被钳子磨圆了也没拆开。
看着泰世那粗壮无比的尾巴,再看看手上的破烂,无语啊!

网友:
一个套子引发的血案

网友:
看来泰世这套子是必须得换了

网友:
這個隱患何時可解決?
我的舊款 X4 更加擔心!有新改進零件可替換嗎?真的很擔心!
我不想做下一個有同樣意外在這裡發貼的人

网友:
这让人怎么放心飞,难不成每次只旋停么?

网友:
X5的很擔心.

网友:
因为螺丝胶的原因,需要加热才能取出的。
另外用钳子夹住铜套的方法也是不正确的,很容易压至变形。应该用台钳或合适尺寸的扳手。

楼主:
我觉得问题的关键是壁厚只有0.5,还要攻丝!
不知道泰世的这款尾轴为什么是5mm,是为了零件的通用?还是提高强度?
这样倒好,关键零件变成易损件了。

网友:
赞同赞同~!换了吧~!我天天都怕怕~!NX4断了2个铜套了~!现在X5还在飞~!又上了X4II ~!还没到~!我最怕的就是铜套了~!

网友:
这个问题泰世必须要重视呀
这个小问题重新设计下没多少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