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的多轴飞行器还找不到方向吗,一张图教你理解航向锁定/返航点锁定

楼主(2013-04-25):
欢迎指正补充O(∩_∩)O哈哈~,祝大家玩的开心!!!
看不清的朋友可以图片另存为。。。,然后放大看。

网友A:
那HL岂不相当于一个饶点功能了?我要好好试试~一直没玩懂这两个功能。

网友:
比说明书容易懂

网友B:
我还一直没试过,听说还要先在调参软件中把功能打开才能实现这种功能?

网友:
之前一直没弄明白这CL  HL的功能, 感谢楼主的图, 一看就明白!

网友:
幫LZ把貼子頂上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HL岂不相当于一个饶点功能了?我要好好试试~一直没玩懂这两个功能。

HL要在飞行器离你10m以外的距离才好用。说明书上有强调。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还一直没试过,听说还要先在调参软件中把功能打开才能实现这种功能?

是的,调参软件有个选项要选择。

网友:
改天去试试

网友(2013-09-29):
还是没太明白

网友:
楼主好人,当初这个问题我也没有搞明白,后来找块空地实际试验下,全清楚了。

网友:
非常清楚!感觉返航点锁定很有用,特别是飞远了很难判断机头方向时控制返航,比关控返航安全。

网友:
比说明书的更易看懂

网友:
这个不错,基本看懂了

网友:
这个功能很有用,看不清姿态时,可以拉回你的身边,不用考虑机头方向。

网友:
没看明白是个什么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