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朗450Q转动不久后发热

楼主(2013-04-25):
本人新手飞直机,之前炸了尾管现在换了个新的尾管原厂的,可是现在转起来尾管发热是什么问题要怎么调,还有电机和皮带刚转是发出声音,有是底速的时候不转,皮带感觉很紧放松一点有滑齿,求高手指点怎么调

网友A:
检查一下是不是尾管座变形了,这样皮带会跟尾管内壁有严重的摩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查一下是不是尾管座变形了,这样皮带会跟尾管内壁有严重的摩擦。

谢谢!可是电机那地方刚加油门有时发出吱吱声桨就不转了,电机感觉还有动的声音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可是电机那地方刚加油门有时发出吱吱声桨就不转了,电机感觉还有动的声音

你这个描述相当的模糊啊。什么叫做“电机感觉还有动的声音”?你的电机是不是完全被侧板覆盖了?我想电机转不转应该可以直接看到的吧。

可以从这几个方面去检查:
1. 卸掉大桨、尾管,松脱皮带,使得皮带与机身的皮带轮脱离。尝试通电、推油门,看看旋翼头旋转是否正常?
2. 如果1正常,则问题出在尾管和尾波;如果不正常,卸掉大齿,看看电机运转是否正常?
3. 如果2正常,问题就出在大齿及其以上的部分。

先判断问题出在哪里再说。当然能拍段视频更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描述相当的模糊啊。什么叫做“电机感觉还有动的声音”?你的电机是不是完全被侧板覆盖了?我想电机 ...

哦哦,谢谢!明天在按你说的查查看是什么问题,我也是不知道怎么表达电机那里的问题,明天查查看,不行拍个视频发给你看看是什么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哦哦,谢谢!明天在按你说的查查看是什么问题,我也是不知道怎么表达电机那里的问题,明天查查看,不行拍 ...

OK!

楼主:
引用 网友A:
OK!

太感谢你了,入门直机的小朋友都有一万个为什么

网友:
单向齿坏了

网友:
皮带在尾管里绞起了  摩擦发热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可是电机那地方刚加油门有时发出吱吱声桨就不转了,电机感觉还有动的声音

告诉你。是压带轮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告诉你。是压带轮坏了。

谢谢!我今天在查看了是压带轮坏了,现在出现新的问题是:尾翼的皮带在转的时候老是转出外面,尾翼打一点方向就机身就原地转圈,这个要怎么调?能否告诉我?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