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盈电调线路板学习

楼主(2013-04-25):
最近想用单片机自己搞个电调出来,6管NMOS采用单极性PWM控制,所以上管的驱动就要用到自举电路,我在想是用升压IC还是用分立元器件,正好手里有好盈的电调,拆开看了一下,12管MOSFET,一堆6脚的IC(年纪大了,眼花了,丝印也看不清了),不知道是啥东东,难道是两个三极管?
为啥要用12个MOSFET?减少发热,延长寿命?

网友:
低成本堆A数吧。 猜的。

网友:
低端产品,用通用器件并联驱动,降低成本吧

网友A:
先抄板吧,程序就用blheli

网友:
12管是因为两两并联。六脚的东西是驱动MOS用的

网友:
太深奥了,,你们都哪学的呀,,让偶也学习学习撒

网友B:
自举电路效率从中间向两级逐渐降低,需要想办法解决,前期P管+N管的办法不错,实现比较容易

网友C:
3g有自制电调开源的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抄板吧,程序就用blheli

其实原理图早已设计好了,因为没做过,而且也不是做硬件的,所以有点不放心,打算在PCB上预留备份方案
软件就要自己开发了,先让马达转起来,再做闭环调速系统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自举电路效率从中间向两级逐渐降低,需要想办法解决,前期P管+N管的办法不错,实现比较容易

从中间向两级逐渐降低?可以详细说明一下原理吗?
P+N做小电流的可以,但我想以后可以兼容大一点电流的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C:
3g有自制电调开源的贴

嗯,有空去看看

网友B:
引用 楼主:
从中间向两级逐渐降低?可以详细说明一下原理吗?
P+N做小电流的可以,但我想以后可以兼容大一点电流的方 ...

自举升压是用电容倍压电路原理实现的,就是给电容冲电,然后叠加在主电压上,这其中就涉及到电容冲电时间问题,好比PWM波占空比,而且这种方式PWM不可能做到100%,因为100%后电容无法冲电了,一般做到90%,再往上就不行了,叠加电容电压值不够开启N管了,同样低速时候,电容冲电过长,损耗增加,我说的50%向向两级逐渐降低,电容冲满放完,向两边要么无法冲足要么不工作

网友:
好淫的飞腾跟铂金都不一样。。

网友D:
应该有MOS管驱动IC (其实 也还就是个Mos管,低电流 低内阻 不过内电容 非常低。提高开关速度。。)
表示电调硬件非常简单。。不外呼在于堆料。。。堆到K牌电调都没问题。。成本不过500 多而已。。但程序很难。。。还是用开源现成的吧

另外注意MOS的电源管理模块。和BEC 及控制IC 要分开。。要不ground Noise 会影响到开关速度。。和控制信号。。

网友E:
完全看不懂…

网友:
都是人才啊

网友:
我靠 楼上几位好专业的样子 新手吓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自举升压是用电容倍压电路原理实现的,就是给电容冲电,然后叠加在主电压上,这其中就涉及到电容冲电时间 ...

嗯,明白了。也就是占空比在极大与极小时电容充放电问题。
有什么更好的方案吗?升压IC是否也要用到自举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D:
应该有MOS管驱动IC (其实 也还就是个Mos管,低电流 低内阻 不过内电容 非常低。提高开关速度。。)
表示电 ...

MOS的电源管理?是指电池检测吗?BEC就用LDO线性稳压,IC供电也是用LDO。抗干扰方面有什么经验参考?

网友:
引用 楼主:
MOS的电源管理?是指电池检测吗?BEC就用LDO线性稳压,IC供电也是用LDO。抗干扰方面有什么经验参考?

不是。 要全开大功率MOSFET 的话 需要高电压。。瞬间大电流。。所以一般用一个较小功率的MOSFET 去提供大电压和电流。。有点像3级管。但3级管的电流方面系数不理想。。
IC里应该集成了几个小功率发热MOSFET。或者 双3级管增益电路。。(这个叫什么,我给忘了。)
你上网查下 怎么驱动大功率MOSFET 。就了解了。。。有些东西记得也不是很准确了。。。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