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DSM2卫星接收 VBAR使用BLS斜盘会导致失控 请各位玩家注意

楼主(2013-04-26):
收了朋友的 BLS 451   打算给自己的HT500升级

原本一直使用泰世的501做斜盘 虽然力量和速度  在500级上  完全大马拉小车  但是本人和朋友的501 都有电机挂掉过 501电机没有消火花电容 所以这个舵机命不长

考虑500作为主要练习机  平时会飞的比较多   就直接用BLS吧

原本一直V8+双卫星      更换BLS451后  问题出来了   快速抖动  有时候舵机会卡壳   卫星由长亮变闪烁

这个是典型的失控表现  由于黄8没有日志可看

换回原来的501 一切又正常

回想起来以前朋友DSMX卫星+BLS高压舵机 也出现过失控    当时以为是高压的原因造成V8失控

难道不是高压   而是V8和BLS8字不合?

敢接换上传统接收   故障解除   虽然百思不得其解    但是总归问题解决了

再次提醒使用DSM2控的朋友    使用BLS舵机作为斜盘  千万别使用卫星   一定要用传统接收避免失控

网友:
在卫星线的正负极上并个470uF的电解.即可解决问题

网友A:
不是吧,我的DSM2接收+2卫星,BLS451 bls251 6V,没有出现问题啊

网友B:
用BLS 451加V8+單衛星.沒有任何問題^^換GV8000+單衛星也沒問題

网友C:
问题是出在bec上。卫星闪烁基本就告诉你有瞬间掉电现象。

网友:
BLS451是电老虎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吧,我的DSM2接收+2卫星,BLS451 bls251 6V,没有出现问题啊

请问你是什么版本的V8   什么BEC   ?   还有  您飞行是怎么飞   悬停航线  还是3D   请给小弟一些参考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BLS 451加V8+單衛星.沒有任何問題^^換GV8000+單衛星也沒問題

请问你是什么版本的V8   什么BEC   ?   还有  您飞行是怎么飞   悬停航线  还是3D   请给小弟一些参考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问题是出在bec上。卫星闪烁基本就告诉你有瞬间掉电现象。

以前朋友的DSMX 和我情况差不多   用独立BEC后  依然问题没解决

我在V8软件实施监视中   BEC电压最多下降到5.8左右

网友:
高压比较容易出现这样的情况。。使用独立接收就不会。。使用高压舵机最好是用独立接收
我450一直是双卫星。。未出现这样的情况。。
500以上都是用独立接收。。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请问你是什么版本的V8   什么BEC   ?   还有  您飞行是怎么飞   悬停航线  还是3D   请给小弟一些参考   ...

用的是hi model的BEC,大蓝V8,3D飞行,BEC单独一块3S 1300的电池供电。

楼主:
我的是  MINI  V8~~~

网友:

引用 网友C:
问题是出在bec上。卫星闪烁基本就告诉你有瞬间掉电现象。

卫星工作电压是3.3v.vBAR内部还有一级降压IC给卫星供电.你在BEC端并个1法拉的电容都没用.根本解决之道是3.3v这一级加强滤波和储能.

网友:
我的450也碰到这个问题,换电调后解决。

网友:
这个是正常的,vbar的过流不好。所以用高压舵机时一定要给舵机独立供电,或者用传统接收,最好不要直接vbar加卫星。尤其是215的舵机。

我是电调bec供vbar和卫星,加独立bec供电给三个舵机。舵机只有信号线插vbar。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请问你是什么版本的V8   什么BEC   ?   还有  您飞行是怎么飞   悬停航线  还是3D   请给小弟一些参考   ...

用的是藍色mini bar.接一顆衛星.BEC是用電調內建的.沒問題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