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室内机]
想玩小固定翼有什么介绍,两通的得了

楼主(2013-04-26):
想玩小固定翼有什么介绍,两通的得了

网友A:
最好玩四通

网友B:
mini vapor,3通的。

网友C:
直接去商场儿童玩具柜台,哪里全是你需要的

网友D:
恩,,两通货3通的话,,商场或玩具店都是你需要的,,那里的品种很多,,你可以选择你喜欢的那款做为入门JJ,,然后,你就跟着往坑里跑了

网友:
买好控先玩模拟 在飞真机 省米

楼主:
谢谢楼上的各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