碳桨比APC桨优劣在哪里?

楼主(2013-04-26):
之前装了一个大六轴,老虎4012的电机,上了三对 foxtech FPV买的15寸碳桨,地面站显示悬停时候要53%的实际油门,感觉没达到电机标称数据,在toledo展会上跟老虎电机的人聊,被告知碳桨效率其实不好。果断就在展会上买了三对APC的15寸桨,回来装上,果然同样的机身重量,悬停时的实际油门降到了46%左右。
由此产生疑问,为啥现在大多轴都追求个碳桨?碳桨的优势到底在哪里? 是不是我买的foxtech 的碳桨不好?
请各位高手指点,桨到底该如何选择?

网友A:
桨的学问也很大,桨形、螺距、平衡等等都会影响电机的效能。不能一味地说碳桨就一定比APC差。至少很多厂家公布的数据来看,规格比较接近的桨型之间,DJI的1555碳桨的实测效率都高于APC的近规格桨型。

我对桨也是一知半解,我理解的碳桨比塑料桨更轻,所以电机的反应速度应该会更快一些,对于平稳飞行应该有正面影响;其次碳桨相比塑料桨的刚性更好,所以在负载变大的时候更不容易变形,桨效率不会明显变化。

一点浅见,权当抛砖~~~~看有没人来抛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桨的学问也很大,桨形、螺距、平衡等等都会影响电机的效能。不能一味地说碳桨就一定比APC差。至少很多厂家公 ...

由于资金有限,没有试过很多种桨,所以前来请教。多谢你的回答,希望你的回答能引出玉来

网友:
我用四轴测试过同一个规格的木桨和碳奖,碳奖飞行时间要少三分之一还多,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
碳浆硬度高。。。APC满软的。。

网友B:
碳桨买德国X-CAM的不错,全球都有口碑。。。其他阿猫阿狗的杂牌碳桨嘛。。。就难说了。

网友C:
也不能 一概而论,同样桨型的apc和山寨的碳桨(3x元),室内悬停测试apc18分半,碳桨19分钟半.

网友:
碳桨硬度高,在室内调试能把木地板消掉一块而桨无损。如果是APC桨早就断掉了。

网友:
二楼分析的有道理

网友:
持续关注!留个记号啊

网友:
炭桨更适合激烈的飞行    可以这么说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也不能 一概而论,同样桨型的apc和山寨的碳桨(3x元),室内悬停测试apc18分半,碳桨19分钟半.

请问你用的是什么型号什么牌子的碳桨?

楼主:
引用 网友B:
碳桨买德国X-CAM的不错,全球都有口碑。。。其他阿猫阿狗的杂牌碳桨嘛。。。就难说了。

没找到这个牌子诶,刚才google了 “x-cam propeller”没有诶

网友C:
引用 楼主:
请问你用的是什么型号什么牌子的碳桨?

1238的,碳桨是淘宝上最便宜,最垃圾,表面很粗糙工艺最差,但是确实纯碳那种,买了4对,找了3对没双桨的自己仔细做了一下平衡,效果杠杠的.从此抛弃apc

网友:
路过,瞧瞧先,持续关注中!

楼主:
引用 网友C:
1238的,碳桨是淘宝上最便宜,最垃圾,表面很粗糙工艺最差,但是确实纯碳那种,买了4对,找了3对没双桨的自己仔 ...

这桨还真不好说。小飞机我没有细细测过,之前怕炸鸡可惜了桨用的是便宜的1045塑料桨,现在技术稳定了用的是graupner的1050桨。
大飞机就试过1555的尖翼碳桨和15寸APC桨是APC效率高些,看来各个尺寸的个厂家的还真不好说啊!

网友:
用杂牌的碳桨  真的完全不如正牌apc的桨

网友:
十分同意樓上所言...

"用杂牌的碳桨  真的完全不如正牌apc的桨"

网友(2013-07-04):
概念啊,概念。

桨效看的是电流,而不是油门%。

举例: 同样12寸桨, 1245 VS 1206,后者螺距大,因而在很低油门(意味着转速)就能悬停,但电流比前者1245明显大了,效率更低。

网友(2014-03-09):
桨的学问确实很大,不能单纯的迷恋碳纤维的轻和刚性,结构工艺的好坏会导致性能的天壤之别,,,可能是我的碳桨买的太差了,静态平衡做了很仔细了,,震动还是不满意,,后来做动态平衡,还是不好,,我就怀疑是不是一根桨的左右螺距有问题,,,所以才想上原装15寸APC,,至少是全磨具出来的,生产出来的肯定跟理论设计的最接近,而碳桨,很多都是半手工制作的,难免会有差异,,,我的APC等了两个星期刚刚到货,下次来做个测试,,,,,,,,只是重量估计没有碳桨理想

网友:
还是木的安全

网友:
这里面和深奥,给大家看个图...   这玩意我看得很是不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