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大侠:这是个什么机器?

楼主(2013-04-26):
看上去象缝纫机头,摇动手把,垂直轴旋转,偏心头做圆周运动,同时水平拖板做直线运动。

网友A:
医院用的切片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医院用的切片机?

不象,旋转头上夹的是一根钢针,好象是用来刻画什么工件的。

网友:
啥专用的研磨机吧???

网友:
顶过 拿分走人

网友:
看形状很像缝纫机  哈哈哈

网友:
见过这个  论坛有人出过  当时也不知道是什么东西 好像卖掉了

网友:
漆膜粘度计啥的好像是

网友:
漆面附着力测试机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根据上二位的说法,在X宝上找到了,万能的坛!准备改个小铣玩玩。

网友:
不错的小玩意

网友:
长见识了。原来我们厂就生产这个,但我一直没见过。

网友:
50元买过一个,全都拆了,就剩下底座了,里面是链条传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