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v120d02s到底是什么问题

楼主(2013-04-26):
02s和大机十字盘是相反的,油门最底的时候,十字盘升到最高,舵机会抖一下,是什么问题呢?

网友:
检查一下那个抖的舵机齿是不是有磨损!~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正常

正常是什么意思,小飞机都这样吗?还是华科尔的小飞机都这样?

网友:
诡异。。要么螺距曲线反了要么楼主开3D了

网友:
抖抖更健康

网友:
华120就是和大机相反的

网友:
斜盘方向就这样,美其名曰华特色。舵机高点即螺距最低点抖一下,问题不大,别搭理他尽管飞吧。

网友:
限位太松了  低油门顶到头

网友:
看帖必回,

网友B:
我的升降舵也会这样抖下 只要不影响飞行我是不管它

网友:
是不是你的控设置的问题,重置下控看看

网友:
实在不行就返厂吧

网友(2013-11-13):
我身边两台02s也有这个问题,其中一台还是全新的。不过都是左边的舵机,而且是在主轴旋转时才有,打熄火后不出现。这个问题会导致十字盘静态时平而动态时不平。
研究几天后发现调接受三轴控制副翼和升降的那两个旋钮有时会解决这个问题。严重怀疑6轴软件有bug

网友:
我新的买的V120D02,左边舵机和尾舵也是这个状况——后来左边舵机炸坏,尾舵抖舵,换掉后就好了。
怀疑是产品的品质问题:要么是工厂出厂时QC不严,要么是奸商的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的升降舵也会这样抖下 只要不影响飞行我是不管它

02s升降舵是人对着飞机尾巴,右边的那个舵机吗? 我的02s切3d飞着,有时候飞着飞着飞机就自己落地了,实在找不到什么原因了,我现在怀疑是不是升降舵机有问题了?

网友D:
对尾, 前面的是升降舵,后左边的副翼舵机,右边是螺距舵机,好象习惯上就这么叫。
锁油,舵机在最大,最小间慢慢来回几次,如果不抖,不卡顿,应该就不是舵机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升降舵也会这样抖下 只要不影响飞行我是不管它

卧槽。你这是呆猫鸡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02s升降舵是人对着飞机尾巴,右边的那个舵机吗? 我的02s切3d飞着,有时候飞着飞着飞机就自己落地了,实在 ...

你又炸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对尾, 前面的是升降舵,后左边的副翼舵机,右边是螺距舵机,好象习惯上就这么叫。
锁油,舵机在最大,最小 ...

对啊,打开熄火开关,只推螺距的话就一点也不抖,但主轴旋转的话,收到最小油门就一定抖一下。而且这个抖舵的舵机反应也会慢点,结果就是十字盘一直不平。所以怀疑是接受机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