陀螺仪是直接控制舵机,还是反馈信号给遥控器,由遥控器控制?

楼主(2013-04-26):
我对陀螺仪的工作方式不太了解,航模也是外行,所以说外行话别笑话,就想了解下陀螺仪对舵机的干预方式.

夹在接收机与舵机间的陀螺仪它所发出的修正信号,是直接影响舵机,还是把这个修正信号发送回遥控器,由遥控器计算并修正舵机??

想想还是不对,遥控器是单向通讯,还是双向通讯啊?

谢谢帮忙解答下....

网友:
遥控器有双向通信的,不过不是针对陀螺仪,而是收集一些信息,比如电源电压、飞机高度等等。陀螺仪不需要反馈信号给遥控器,它要做的就是分析机体姿态的变化,然后向舵机发出信号做出相应的修正。

网友:
陀螺仪直接修正

楼主:
谢谢楼上的回答,再咨询个问题,360度舵机,可以控制转动速度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楼上的回答,再咨询个问题,360度舵机,可以控制转动速度吗??

可以,有些高档遥控器有舵机减速功能。比如刷了固件的devo7e,

网友:
360°舵机现在是鱼龙混杂。理论上应该是转速与舵机信号成正比,但是这需要有和一般舵机不同的驱动参数。最常见的国内某家模型电子设备厂前期的360°舵机就使用了普通舵机PCB板,结果发射机摇杆稍稍离开中立位置,舵机就全速运转。好在他们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现在出品的已经能够比例的调速了。
也就是说:在国内比较容易买到的360°舵机系列产品,已经基本实现比例调速了。
但是,用做云台的360°舵机必须使用标准舵机控制电路板!
所以应该说:不同的使用场合对360°舵机有不同的要求。这是个非标准的设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