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教】 亚拓 500/ 600的区别

楼主(2013-04-26):
如题

请教前辈,500 600 除了体积上的差别, 在飞行感受上 都有哪些区别?

我只知道 越大飞的越稳, 抗风能力越强。
除了这些 其他还有什么差别呢?

感谢回复

可能我问的不够具体。 比如

做一些飞行动作的时候,  会不会因为  更大 更重 惯性也更大?          导致类似的动作, 飞起来 姿态不同,或者操控的难度不同?

另外 大机, 重心会不会不如小机 集中,导致有些暴力动作 做不出呢?

我看资料, 600 比500 重了近一倍。 飞行耗电量也更大吧, 留空时间会不会差别很大?(貌似 500 1电 / 600 2电)

网友:
越大越贵。
600抗风比500强不少,也大了不少。。。

楼主:
可能我问的不够具体。 比如

做一些飞行动作的时候,  会不会因为  更大 更重 惯性也更大?          导致类似的动作, 飞起来 姿态不同,或者操控的难度不同?

另外 大机, 重心会不会不如小机 集中,导致有些暴力动作 做不出呢?

网友A:
出了稳定 和抗风之外

关键就是浮力

反应也没小鸡那么敏感

浮力大了  做动作就越容易

网友:
同意楼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出了稳定 和抗风之外

关键就是浮力

感谢回复

也就是说, 大机由于桨的长度比较大, 能够产生更大的升力,所以能够更容易的做动作。

但是 机体本身的重量呢?  有没有 类似 “推重比” 这样的数据可以参考呢?

另外还有个 耗电 和留空时间的问题。 是不是 大机更耗电? 留空时间更短?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出了稳定 和抗风之外

关键就是浮力

再次感谢回复。
新人 问题比较多。

再请教一下, 您说的 小机 “敏感”  问题, 在 500 /600 对比上 会有多大的差别?

网友:
小机贼,大机稳,你看那些比赛都用大机,大机好飞,不要考虑什么飞行时间,我的450暴力飞也就4分钟,一般700的飞机3D暴力也差不多4分钟,电池和机型都是匹配好的

网友:
600的大桨比500长,桨效也更大,相应的做3D暴力动作也更加流畅

网友:
留空时间都一样,都是4-5分钟

楼主:
感谢大家回复。

看来想玩的爽 还得上 大机啊~

要不 折中 弄个 550 ? 怎么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再次感谢回复。
新人 问题比较多。

500 和600 区别还是比较大的

如果说500的浮力  我个人觉得做动作 还是有点飘  当然   450那简直就是玩具  飞个复杂点的动作  能飞出来就很不容易 至于动作精准度  我觉得非专业选手基本很难控制的住

至于600级别   可以这么说 你动作飞不好  你没理由去赖飞机的问题 那就是纯的你技术问题了

本身500 是属于进阶型的飞机  想学习新动作  又承受不了高炸鸡成本  500还是比较适合的

600 应该属已经到达准专业级别的机型了    就是炸鸡成本和电池成本比较高 我个人觉得一般在3D学习过程中 600不太适合做练习机  除非你想学的动作都学会了

网友:
越大暴桨的声音越震撼!

网友:
有米决定一切!

网友:
同意4楼说法

网友B:
有米才是王道!

网友C:
貌似世界级的高手比赛都是用700的吧,要么就是油机

网友D:
路过来拿分的

网友E:
550和600都一样大,长度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