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维宏控制卡脉冲设置计算

楼主(2013-04-26):
丝杆导程是4mm 细分2000,减速比3:1的怎么设置脉冲数值?

网友:
4/6000

网友:
随便切,比如你设计尺寸500mm,画出来的是600mm,就用600mm乘以你当前维宏的脉冲当量除以设计尺寸500mm,这种方式适用于任意一种系统的脉冲算法.
用维宏的兄弟支持一下维宏无线手柄,维宏无线手轮呀

网友:
4/2000=0.002mm/pluse
即一个脉冲是0.002mm
打开维宏软件,进入厂商参数,里面设置0.002mm

网友:
我咋觉得你们都说错了呢 200个脉冲是转一圈  我不知道有没有2000细分的驱动  假设你说的是2000细分真的话   4/200/2000/3

网友:
通常是2  4 8 16 32 64 128 细分

网友:
白山驱动有10细分的,步距角1.8度细分为0.18度,即2000个脉冲一圈

网友:
哦,忘了看还有减速比了

网友:
脉冲当量=(丝杠螺距÷细分数÷200)×减速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