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我这几天断断续续铣的T槽

楼主(2013-04-26):
刚刚才把几天来没有铣好的T槽板完成,左右两条是自己铣的,中间那条是线切割出来的,总长200MM,厚30MM,可以装T10的T型螺丝,表面全镀锌处理,自己D的小铣,电机进刀很慢才可以带动,T槽铣刀是20*3MM的

网友:
干嘛不直接全线切割了呢?

网友:
多慢呢?如果自己能动手作个开关,铣到头自己就断电,开起调的在慢一点不用看这,看电视或喝茶去多好,,

网友:
把你的小铣亮个相吧?

网友:
估计没刚性

网友A:
槽这么深。。。底部都没有了。。。。

网友:
求加工是照片。

网友:
底部的槽有一点就行了,太深没必要还降低刚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槽这么深。。。底部都没有了。。。。

底部还有11MM呢

网友:
楼主上一下你的铣看看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底部还有11MM呢

我刚量了一下我的T槽板。。

这是个组合夹具上的母板。。。。T槽应该是按标准加工的。。

总厚度60mm ,,,T槽总深度大约17.5mm

也就是下面还有42.5mm的深度。。T槽占用厚度不到三分之一。。

网友:
一直好奇铣T槽是先用立铣刀开槽后,再用T型铣刀一刀过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刚量了一下我的T槽板。。

这是个组合夹具上的母板。。。。T槽应该是按标准加工的。。

你的很厚实

网友:
肯定是要先用立铣刀开粗再T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