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改480,舵机行程不统一,望魔友们帮忙!

楼主(2013-04-26):
陀螺仪是g31

舵机是 hg260

舵机拆开未扫齿;

当前电脑调节 g31 集体螺距,出现舵机行程不同步,忘魔友们帮忙分析;

之前使用过华450陀螺仪,设置好后一样如此,故而未飞起主桨扫地;

楼主:
表示很困惑,特意拆开左右舵机,分别仔细查看,消耗齿轮无扫齿,其它齿轮同样没有发现问题;

网友A:
十字盘不平   升降连杆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十字盘不平   升降连杆长了

楼上,仔细看看视频,你会发现 在固定的一个点上,十字盘会开始倾斜,在最下方十字盘是平的,过了那个点十字盘就是倾斜的

网友B:
你要看最螺距最高和最低点十字盘平衡,V8和M8都可以设置,不知道G31有此功能不。

网友C:
感觉十字盘没调平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要看最螺距最高和最低点十字盘平衡,V8和M8都可以设置,不知道G31有此功能不。

油门螺距遥控器默认设置情况下;

油门杆推到63%的位置,十字盘会倾斜一下,导致以后推油门十字盘发生倾斜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觉十字盘没调平啊

就算没调平,十字盘也不会再中间偏上位置突然开始倾斜吧?

视频中 拍的很明显,看平衡器左侧十字盘拉杆锁扣和平衡器的距离即可便知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要看最螺距最高和最低点十字盘平衡,V8和M8都可以设置,不知道G31有此功能不。

调节最低点和最高点  那个 g31 有

不过 入魔这么久,没听说在形成中间左右十字盘突然倾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