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S!!!!!!!!救命

楼主(2013-04-26):
futaba 10c 为什么有些是分体高频头
有些 不是
这是为啥。 是一个可换高频头一个不能换么?还是都可以换。只是一个加了一个高频头,。

网友A:
10C分了好几个版本。

网友B:
10c内置不能换高频头。2.4G模块内置,和高频电路焊接在一起。
可以换的,为pcm版本居多(已经停产,估计买不到)是可以换高频头的,可以用futaba的pcm(72Mhz,40Mhz等),分体还可以用futabaTM-10等原厂2.4模块。还可以用副厂的2.4模块。

网友C:
在远古的FM时代,厂家的高端控为了兼容35M,40M,72M的不同频段而使用外置高频头模块可换的方式,在后来FM和2.4G过渡期又出了外置的2.4G模块,再到后来2.4G普及后,基本所有厂家都内置集成了2.4G模块至此后续的控基本都是直接内置2.4G,基本在于无外置模块的设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