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油机电磁引号干扰(求救)

楼主(2013-04-26):
汽油机电磁引号是不是干扰2.4Ghz遥控器

我想选购WFT09遥控器

是不是选择外置FM(35MHz-75MHz)高频头就可解决干扰问题

准备着手油动坦克的制作

求教高手此遥控器是不是可以解决干扰

网友:
这个问题我也想知道,

楼主:
像这种遥控器可以单独控制几个舵机

网友:
2.4据说是不受影响的 还有用带电阻的火花塞就可以消除这个干扰了

网友:
把高压帽换成模型专用的就可以了

楼主:
像这种遥控器 可以单独控制几个舵机或者小电机

网友:
有点火器之类的交变或脉冲高压的需要增加屏蔽措施;
简单的方法:单独的点火电池,电池至点火器的线用屏蔽电线,高压线用铝箔带或铜箔带缠绕,并连接到汽油机金属壳体上;
油门舵机线也用屏蔽线加磁环;
如果你高兴的话,还可用铝箔将防火墙之前的发动机舱和机头罩内部全部贴一遍;

网友:
FM信号更容易被干扰……

楼主:
像这种遥控器 可以单独控制几个舵机或者小电机。。。

网友A:
汽油机点火是不会干扰2.4g遥控的,相反对fm,am干扰很大。

网友:
想入汽油動力互坦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汽油机点火是不会干扰2.4g遥控的,相反对fm,am干扰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