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报道,请问DJI的智能航向功能,童鞋们用的多不多? ...
菜鸟报道,请问DJI的智能航向功能,童鞋们用的多不多??

楼主(2013-04-26):
因为是新手,所以对智能航向控制很感性趣,不知道是不是大家都在用,而且用了要注意什么?

网友A:
航向锁定时经常用到的,不过你在飞之前一定要设计好你与飞机的方向。

网友B:
经常用到,但不过都是在飞得很远,把它拉回来的时候用的多

网友C:
经常用到!很好玩!

楼主:
谢谢,我还不太会调,要好好学习一下

网友D:
从来不用,包括热点,也就是返航点锁定有点意义,其它没大意义。。。。

网友E:
有内涵,撒。。。

网友F:
我一般只用返航点锁定,飞远了看不清姿态,把它拉回来

网友G:
很容易方向感丢失的,还是自由方向吧。方向感丢失轻者炸机,重者飞丢哈哈。

网友H:
视频里演示的是兴趣点环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