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K飞控四轴不抗风啊

楼主(2013-04-26):
新装KK四轴,用8×8×1的铝方管做的机架,2MM的环氧板打磨的中心板,空机架不含脚架80g左右,称了忘了。全套四轴不含脚架起飞重量650g,多余的线没有剪,剪了估计还能轻一点点吧。刚拿出去飞了下,风力不知几级,场上还有一个飞固定翼的,目测翼展70CM左右,飞的稳稳当当的。我的四轴起飞离地半米就开始晃,得不断调控才可以稳一点,不控的话,就朝着风向开始飘了。估计是有点轻了,下次挂两块电池试试。看还有没有这么飘。无图无视频,确是真相。

用手拿住四轴,油门加大到70%,明显看到四个机臂晃动很大,震动强,8MM的铝方管还是不行,重量是轻了,用15*10的矩形铝管试试,铝管与电机底座的接触面积大一些,估计震动会弱一些。

打算在8×8铝管上加个电机座,看效果会不会好点。

网友A:
固定翼飞的稳不算什么,把KK飞起来,已经不错了。

网友:
kk没风也不稳定,硬件特性决定了KK不稳定。你能飞起来已经很厉害了哦,我从KK转行mwc了,感觉就像从独轮车换到儿童公园的碰碰车一样的感觉。另外挂电池以后把三个灵敏度都调高会有助于稳定,但也只是从乱晃变成有规律的晃而已。新手真心不推荐KK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固定翼飞的稳不算什么,把KK飞起来,已经不错了。

看来还是得弄个带自稳的飞控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来还是得弄个带自稳的飞控

我的MWC有一天忘了开自稳,我只要飞起来,就往一个方向飘,打舵都搞不定,只能降油门降落,搞了5-6分钟,才发现自稳没开。

真心佩服把KK飞起来的。

网友:
真心霸气啊,哈哈

网友:
有自稳的有风都不稳,何况没有自稳的KK

网友:
KK有技术其实是很强悍的,看看人家用KK玩暴力的,太牛

网友B:
我上周也弄了kk的3轴.悬停都要一直手动打杆.比直机还难...

还有我用10*10的方管怎么没事.你没有做动平衡吧?

网友:
路过,瞧瞧先,持续关注中!

网友:
看见别人飞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