尾垂这开裂了 ,大家都是怎么修复的啊

楼主(2013-04-26):
尾垂这开裂了 ,大家都是怎么修复的啊,我玩直升机  ,没太研究过固定翼

网友A:
自己加1-2个活页进去即可。

网友B:
用 泡沫胶。
我以前固定翼 现在正想玩玩 电直!

网友:
活页  或者铰链..........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 泡沫胶。
我以前固定翼 现在正想玩玩 电直!

泡沫胶粘住还怎么摆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己加1-2个活页进去即可。

用什么荷叶, EPO上不好加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泡沫胶粘住还怎么摆动啊

粘一个软皮啊!或薄薄的橡胶皮子。或者直接用纤维胶带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什么荷叶, EPO上不好加啊

在垂尾和方向舵的对应位置各切一刀,给活页涂一点点泡沫胶,嵌入即可

网友:
河马说得对

网友:
理论上,这个位置本来就要自己切开,然后安装铰链。

网友C:
最懒惰的做法,就是左右各两条纤维胶带,权当铰链,绝大部分情况下,不会有什么问题。

网友D:
矿泉水瓶剪一片粘上

楼主:
引用 网友D:
矿泉水瓶剪一片粘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懒惰的做法,就是左右各两条纤维胶带,权当铰链,绝大部分情况下,不会有什么问题。

网友:
活页  或者铰链。
要是不用方向舵可以固定住!

网友:
泡沫胶粘,沿开裂的缝隙,抹很少一条线,然后合并,等干了后,泡沫胶是有弹性的.可以当合页用.效果很好.

网友:
可乐瓶那种塑料 剪成3个小长条   塞进去泡沫胶伺候  简单的

网友:
活页  或者铰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