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Phantom 首次航拍照片

楼主(2013-04-26):
Phantom买来一段时间了,没敢改动什么,只是加了个5.8g标称250mw的图传,今天第一次带上天用图传取景拍,没装osd所以不知道飞了多高,反正到了眼镜一转移焦点就找不到飞机的高度,我视力2.0的。

飞了几节电池的总结出来:
1、gps模式很稳定,前提是开机后预热和寻星时间要5分钟左右;
2、不知道必要性多大,反正是我第一次飞行前都是先做指南针定位;
3、每次换电池不需要预热或寻星(废话,不过以前以为的是每次要重新开始);
4、目前全套重量没超过1000g,飞行时间超过9分钟,基本上都是在低电压第一次警告的时候就开始降落了;
5、视频没有任何果冻效果,使用的是白色的那款减震云台
6、高度下降快的时候飞行器抖动和晃动很大,应该和气流有关系;
7、抗风性能较好,但是晃动还是比较明显,看来有必要上无刷的增稳云台,期待大疆自己的适合Phantom产品;
8、姿态模式还没太感飞,唯一一次摔机就是姿态模式,而且是第一次飞行的时候,所以还要练习操控。

视频有时间再上传,先看照片吧。

网友:
爽啊,空气好通透。

网友:
用狗2还是狗3拍摄的??银色还是黑色 谢谢

网友:
楼主的飞场真心好~~~~羡慕。

楼主:
今天运动会,风太大,视频效果不太好,我用的黑狗3,估计瞬间风力会达到5级,好在能见度还不错。
gps模式的抗风能力真的很强大。

楼主:
继续传图,拍摄位置高视野感觉就是不一样:

楼主:
从上图的旗帜能看出来风比较大。

楼主:
下面是视频的截图:

网友A:
我真的好久没看到这么好的空气质量了
我感觉高度不会太高吧150米左右?
烦问一声,一般飞多少分钟开始返航?我只敢五分钟就开始回航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真的好久没看到这么好的空气质量了
我感觉高度不会太高吧150米左右?
烦问一声,一般飞多少分钟 ...

正常情况不飞很高的话,视频记录都是9分多钟,我是看到第一次闪红灯低电压警告的时候就准备降落了,或者在地面附近再多飞一小会儿,充电时电压大部分情况是都是11v以上,我用的ake的3s,2200毫安的,和原厂的差不多,自己改焊的xt60头。
准备飞高的情况下,一般都是前期全油门上去,肉眼几乎看不到的情况下悬停,下降的时候油门在大概是5分之2左右,不敢快下,这样的情况下一半就飞6、7分钟吧,凭感觉,不会让她在高空飞太久。

楼主:
因为没有osd所以不知道到底最高飞了多少米,不过从这张图来看,至少比山高了,这是徐州的泰山,海拔高度我还真弄不准,有人说是200多米,有时间上去用gps看一下。

楼主:
感觉像google地图了:

网友:
正常情况不飞很高的话,视频记录都是9分多钟,我是看到第一次闪红灯低电压警告的时候就准备降落了......

我一般是起飞后在低空呆1-2分钟,等能悬停稳定后,再大油门上升到分不清头尾的高度悬停,然后转动拍照,约6-7分钟时,慢慢晃下来,在离地面约10至20米的地方再飞行1-2分钟就差不多报警闪红灯了。
你的图传设备是用的哪种供电啊?是用的机内预留的电源线吗?

楼主:
我只有三块电池,一半都是最后一块电池的时候刻意飞高一点,因为换电池不需要预热或寻星,所以应该也没有什么大问题。
图传就是用机内预留的供电,单纯垂直上升没有信号的干扰,但是快速飞航线会有干扰,应该是电流的干扰,今天已经把40多元的平板天线接到接收上了,没有再出现飞高信号不稳定的情况。

楼主:
不过今天遇到一个怪问题,对飞行到时没什么影响,就是怎么都调不出来指南针的校对功能,按照原来的方法试了好多次,就是看不见灯的变化,因为和昨天一样是在同样的场地飞的,所以应该不校准指南针也没问题。
这几次飞行都是gps模式,然后看到绿灯间隔单闪,说明卫星数超过6颗,而且没有别的灯闪的情况下起飞的,很傻瓜也很简答。这么多状态灯我也记不住,就记住了起飞前绿灯单闪,没电时红灯快闪。

楼主:
这是前天的一段视频。

网友:
空气好通透。

网友:
很好,很强大!

网友:
学校环境不错哦 视频最后自旋弄得我头都晕了   坐等lz新的视频

楼主:
引用 楼主:
不过今天遇到一个怪问题,对飞行到时没什么影响,就是怎么都调不出来指南针的校对功能,按照原来的方法试了 ...

找到原因了,说明书上写的是快速,我原来理解的快速是最快的速度,看来是飞控对我的快速拨动反映不过来,因为我拨的太快了,后来慢慢的拨动就没问题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因为没有osd所以不知道到底最高飞了多少米,不过从这张图来看,至少比山高了,这是徐州的泰山,海拔高度我还 ...

徐州泰山的海拨,我刚百度到: 232米, 你的精灵应该快300米了。当时用肉眼能看到它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