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13-04-26):
三叶52天地飞七飞练习机,单玩,总调不好,爱熄火,购了发动机增稳器(RCD3002),四节镍氢电池组供接收机,带不动3002,问了天七,不能用5节镍氢,于是想了这种接法,不知道可不可行?  求指教.........谢谢.........

网友A:
5节镍氢串联一个二极管给接收机供电,普通整流管正向压降0.7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5节镍氢串联一个二极管给接收机供电,普通整流管正向压降0.7伏。

谢谢回复
能说清楚点吗?串联二极管起什么作用呢?串在正极还是负极?整流管正向压降0.7V--什么意思呢?
不好意思,电子方面比较弱。。

另,天地飞七 接收器能用5节镍氢吗?说明书上是3.7V-6V,五节镍氢肯定不止6V了。

哦,还有,这样接线存不存在短路或其它问题?接收线单独接到接收机上,3002能工作吗?

网友:
5节正常6伏,刚充满不止。接收机理论上可以用6伏,如果需要5节镍氢正极串联一个二极管给接收机用6-0.7=5.3伏。安全点。但是我不建议与接收机共用电源,火头比较耗电与接收共用电源不安全,另加一组电源更灵活及安全。

网友:
1、你这样接线不正确,接收机和增稳器该共用电池的负极,然后4.8V接接收机,6V接增温器;
2、不赞成你这样使用。机器飞正常熄火,使用增稳器并不是完美的解决方案,一台调整好的机器应该是不需要额外用什么增稳器才能保持稳定的不意外熄火的工作的。应该在机器调试方面再下点功夫。你设置熄火开关了吗?某些新手不设置熄火开关,控的摇杆收到底机器风门就是全关熄火,这样飞是很容易误动作导致熄火的。稍高级一点的控还可以设置高低怠速,天上飞使用高怠速,降落使用低怠速,这样就更安全了。不过据我所知天7好像没有这个功能;
3、如果你一定要用增稳器,你就需要考虑你的电池是否有足够的放电能力了。电池组不能使用电池盒来组合,电池盒的弹簧、弹片实际电阻比较大,很影响电池组的放电能力。你应该把电池牢固的焊接起来制作电池组,而且导线也要用足够粗的电线,起码要用60芯的舵机线。如果电池组放电能力不够,你这样加一节电池上去可能对于增稳器也用处不大。另4楼的说法是值得你考虑的,就是接收机和增稳器分别供电,相信你知道怎么接线吧?也就是增稳器只有信号线接接收机,黑红两线(电源线)接单独的电池组;
4、天地飞的接收机是不能使用5节镍氢电池的电池组供电的,非常危险,我就曾经因此烧掉接收机造成巨大损失。
PS:个人认为增稳器的作用非常鸡肋,甲醇机还要带2组电源,增加将近200克的重量,对于飞行性能的拖累实属得不偿失。和接收机共用电源嘛又确实耗电太猛不很安全。对于某些像真机型,我也有用到增稳器,因为启动点火很不方便,增稳器只是当做个遥控点火装置使用。我现在都是用哩铁电池做电源的,哩铁电池重量轻、放电能力强,唯一缺点就是电压超6V不能直接对天地飞供电。我是用DC-DC降压至4.8V左右给接收机供电的,当然增稳器就是直接供电了。
祝爽飞!

网友:
这个绝对不能共用一个电池,打开发动机增稳器将使电压大大降低,接收机就会失控,非常危险,建议买个好赢8A的UBEC,,使用锂电供电,
可以有两组6V稳压电源输出,我就是这么用的,一个给接收机供电,另一个给CDI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