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疆创新正式发布S800 EVO力臂单品和减振套件!

楼主(2013-04-26):
DJI正式发布S800 EVO力臂单品和减振套件,所有S800老用户均可享受一定的优惠来购买S800 EVO力臂单品和减振套件,若有任何问题,请随时与DJI当地官方授权代理商联系!

S800 EVO力臂单品
全新加强结构设计,大幅提高力臂刚度;预埋多股硅胶电源及信号线,全面提升系统可靠性。只需将电调、电机安装到力臂上即可组成完整的S800机臂。

规格:
  • 总重量:139.5g;
  • 工作温度: -20-70°C;
  • 信号线规格:22AWG硅胶线;
  • 电源线规格:16AWG硅胶线;
  • 电机轴心位置:2.3mm位移 @ 10N升力;

特性:
  • 兼容S800;
  • 较高的力臂刚性;
  • 多股硅胶电源及信号线;
  • 相同拉力时,S800 Evo力臂的变形量约为S800力臂的1/2

S800减振套件
减振套件包含6枚阻尼减振器,1个IMU安装座。无需对S800做任何改动,就能将其安装在现有S800上,达到非常好的飞行性能提升作用;6枚阻尼减振器安装在S800起落架和力臂之间,阻尼减振器内部的空心减振球能有效吸收来自机臂的高频振动,避免高频振动影响IMU及云台工作,使S800飞行更稳定更出色。

规格
  • IMU安装座:21g
  • 阻尼减振器:15g(单个)
  • 总重量:111g
  • 减振球硬度:Shore A 50度
  • 工作温度:-20-70℃

特性
  • 有效隔离和吸收高频振动;
  • 铝合金CNC加工;
  • 方便安装;

安装减振套件前后的区别
S800在没有添加减振套件之前,GoPro相机在脚架上进行硬连接会拍出带有水波纹的画面;在添加减振套件后,可以很清晰地看到减振套件的工作状态,并且拍摄的画面中没有水波纹,另外,该减振套装会大大减小对IMU和云台的振动。

S800减振套件演示视频

S800减振套件安装教程

网友:
抢个位先

网友:
价格在哪?问代理商么

网友:
哈哈 太好了   DJI的反应很快,只是不要太贵!!!

网友:
这个可以有!

网友:
又要动手了

网友:
已给邮件请大疆查收并及时回复!

网友A:
算了一下,EVO力臂的重量是139.5,老力臂的重量是124。重了15.5克。

网友:
5.1不搞促销活动?

网友:
刚才电话联系了最大的代理商,说是要到5.10号才有货,请问这事情能不能提前至节前??这样节日里可算是一种享受哦!

网友B:
无语了~~DJI真是有一套~~拿模友当小白鼠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无语了~~DJI真是有一套~~拿模友当小白鼠

您好,我们已经在过去几个月中通过用户使用问题分析,大量的飞行数据分析和比对,吸取了足够的经验,对问题有了非常清晰的认识。在此为之前使用S800产生过问题的用户道歉,本次升级部件的推出经过了长期的DJI内部飞行测试,再经过内部大范围内测和用户外测及问题反馈,已经证明可以有效地解决或改善现有问题。

网友:
解说的声音真man啊

网友C:
除了走线变了,没看出其他的变化。请解释一下,“全新加强结构设计,大幅提高力臂刚度”具体是指哪里????

楼主:
引用 网友C:
除了走线变了,没看出其他的变化。请解释一下,“全新加强结构设计,大幅提高力臂刚度”具体是指哪里??? ...

主要的改进有两点:
1. 力臂内置结构强化部件,大大增强了刚度;
2. 布线采用硅胶线,避免了因震动引起的脱落。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主要的改进有两点:
1. 力臂内置结构强化部件,大大增强了刚度;
2. 布线采用硅胶线,避免了因震动引起的 ...

第二条没问题,就是让用户自己装上就可以了。
第一条没看懂,是槽里面埋碳杆了?还是其他的加固方法,这个很有必要说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C:
第二条没问题,就是让用户自己装上就可以了。
第一条没看懂,是槽里面埋碳杆了?还是其他的加固方法,这 ...

比碳杆更加强有力,精彩等待您的发掘!

网友D:
楼主出个对比测试的视频或者照片来说明问题吧。。。其实很简单,力臂电机安装位置,和力臂呈90°固定一个15寸长的刚性较高的物件,一头吊上重物,新旧力臂对比一下测量变形就知道了。。。简单的很,楼主怕麻烦就发给我来做测试,我不怕麻烦

网友C:
引用 楼主:
比碳杆更加强有力,精彩等待您的发掘!

呵呵,这部分的精彩应该你告诉大家。不是靠我们去发现。
我是这样理解的:
原来:用铜线,铜线体积小,填充的复合材料多,即使这样,6个机臂强度还是难以承受7公斤的重量。
现在:用硅胶线,和电调连接的问题解决了。但是占用了原本填充复合材料的空间。这部分强度损失不知道是怎么弥补的?????
请解释。。。。。。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呵呵,这部分的精彩应该你告诉大家。不是靠我们去发现。
我是这样理解的:
原来:用铜线,铜线体积小 ...

那种填充物应该没什么强度的吧······   应该是埋了什么条状物体在里面·······

网友:
引用 网友E:
那种填充物应该没什么强度的吧······   应该是埋了什么条状物体在里面·······

正解~~

网友:
引用 网友E:
那种填充物应该没什么强度的吧······   应该是埋了什么条状物体在里面·······

谢谢你的猜测。坐等官方回答。

网友C:
引用 网友E:
那种填充物应该没什么强度的吧······   应该是埋了什么条状物体在里面·······

这种填充物还是有强度的,是环氧树脂和碳粉调和成的碳泥。作用像水泥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种填充物还是有强度的,是环氧树脂和碳粉调和成的碳泥。作用像水泥一样。

很脆啊  而且碳粉没强度的  只有纤维才能受力

网友:
光埋条状物在机臂里,只能增加机臂的刚性吧,S800机臂,巴掌和胳膊连接处,就是手腕儿那里是薄弱环节,所以有帕金森啊。。。

这个东西讨论清楚了,用户才能放心吧

网友:
坐等官方解释

网友:
我只关心两样:
1、还要~~还要多少钱!??
2、升级了真就没有调高、乱串、的现象?!!?  炸鸡的风险又降低几成?
3、有测试过的大侠出来权威点说说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出个对比测试的视频或者照片来说明问题吧。。。其实很简单,力臂电机安装位置,和力臂呈90°固定一个15 ...

这个可以有!!

网友C:
引用 网友F:
这个做法和保时捷差不多,先卖给你一辆破车,基本不能开。然后再卖你轮胎,套件。。。。

不过保 ...

我倒觉得dji并没这样的恶意。只是后来发现了很多问题,一点一点解决罢了。
不过看的出来,DJI对s800和周边设备在满负荷时的性能,测试的不充分。
遇到问题有些找不到重点。
从dji出的一系列对策就可以看得出来。
1、金属版imu,是为了解决因为震动产生的掉高问题(如果不是传感器的原因,自己给imu减震也能解决这个问题)。
2、减震套装,是为了提供廉价的,给不想换金属imu用户的方案。同时解决z15出果冻的问题(部分用户的问题,其实反装z15就能解决这个问题)。
3、新机臂,是为了解决电调的问题。不知道这之前到底有没有什么硅胶版的s800(至于新机臂强度是否提高,还不知道)。
4、大概算了一下。以上种种,增加的重量大概在300克左右(相当于2个卡片相机,2.5个gopro)。物理学的好朋友可以细算一下。10000毫安时的电池少飞多少时间。
5、其实最绿色环保的解决方法是----
一、自己给imu减震(增重5克)
二、反装z15(不增重)
三、给机臂加碳杆(增重60克)

网友G:
引用 楼主:
您好,我们已经在过去几个月中通过用户使用问题分析,大量的飞行数据分析和比对,吸取了足够的经验,对问 ...

      对不起当钱用? 产品设计缺陷 ,你们这是变相承认了,但是还是要用户买单,有这么无耻的做法么?s800加禅思套机,你们黑了多少钱了哇,多少个你们的缺陷让用户买单的,而且一买单都是大单,死贵死贵,

网友G:
引用 网友C:
我倒觉得dji并没这样的恶意。只是后来发现了很多问题,一点一点解决罢了。
不过看的出来,DJI对s800和周 ...

为了抢市场先机,赶紧把缺陷机器包装上市,就是为了先抢钱再说其他的,现在折腾了这么多,这么多缺陷都是用户买单,dji始终是稳赚不赔,吹牛逼不打草稿,骗人民币不脸红,狭隘心态

网友:
引用 网友C:
第二条没问题,就是让用户自己装上就可以了。
第一条没看懂,是槽里面埋碳杆了?还是其他的加固方法,这 ...

应该是力臂的受力结构变化 可以从内部网格构造上看出来。。。。。。。至于材料。。看颜色 和纹理 。。好像有变化
具体还请DJI解说。。但估计涉及到 专利。。不会太详细的吧。。。相信就行。。不管你信不不信 反正我信。呵呵

网友H:
抢?你告诉我,禅思和S800抢了哪家的先机了, 你别告诉我是那个矮胖搓,大老粗,傻笨重的产品!!!

吹?你有本事吹个牛B我看看,就怕你东西都拿不出手,吹都不敢吹,吹都吹不出来!!!

黑?最黑就是你们这帮水军,成天在这没有技术含量的吵吵,翻来覆去说不出个一二三来!!!

网友I:
引用 网友G:
为了抢市场先机,赶紧把缺陷机器包装上市,就是为了先抢钱再说其他的,现在折腾了这么多,这么多缺陷都是 ...

气归气, 话不用说的这么难听。也不用这么大字吧。。。好像骂DJI 骗钱的都是自己人中国人啊。。。国外的坛子还真看不到骂DJI的 说什么骗钱的。。反而都是认真讨论问题原因。。大家一起帮忙解决问题。。。
DJI的飞控可以说 已经在世界上公认的第一了。如果不同意的话, 请举出其他商业飞控的例子 。。这些不是靠你说的骗能取得的。。。。这些缺陷很多是因为挂载的不统一性。和 环境原因。。以及在大范围使用中慢慢表现出来的。。。想不出问题。是不可能的吧。。。想用民用级的飞控 和 军工级比 那也是不可能的吧。。可以说吧。没有DJI的话。。。现在 还是MWC 和 AMP 的天下了。。但那两个的出事率可比DJI高很多。。又是开源 。。没有任何保障。。

我们看到的是 DJI 在你们这种狂轰乱炸 诽谤之下。还在坚持自己的理念。和梦想 。。不断地改进。。提供解决办法。。就像Apple iphone4 的天线门。。不也是在各种言论压力下 改进 存活下来么。。。

希望能就事论事。。别没事只为自己的利益考虑。。。。一句话, 产品是不可能完美化的。。改进是需要时间 和 大家一起努力的。。

网友:
引用 网友H:
抢?你告诉我,禅思和S800抢了哪家的先机了, 你别告诉我是那个矮胖搓,大老粗,傻笨重的产品!!!

吹? ...

五十步笑百步,我是水军,你是啥,呵呵,我敢大号id开骂,我看你也就挂个小号 发发言,就这么小的圈子,蹦跶啥,呵呵,人可以直率,说话负责,不要遮遮掩掩,躲躲藏藏 小人言行

网友G:
引用 网友I:
气归气, 话不用说的这么难听。也不用这么大字吧。。。好像骂DJI 骗钱的都是自己人中国人啊。。。国外的坛 ...

喜欢用就用,爱咋咋地,如果你仔细翻看rcg上每个帖子,你会发rcg上最早的一批dji的用户 几乎都换了飞控了,呵呵,不要告诉我你不看rcg 或者不注意作者id ,我对我的话负责,但是我捍卫你说话的权利,你说的我不赞同,但是争论有益 争论有益

网友I:
引用 网友G:
喜欢用就用,爱咋咋地,如果你仔细翻看rcg上每个帖子,你会发rcg上最早的一批dji的用户 几乎都换了飞控了 ...

呵呵,。。。我最早就是在RCg 上混的。。但账号忘了。。很久没上了 后来才发现5imx的 呵呵。。我出来快6 7 年了。。。
最早一批确实换了。。。但人家没有直接攻击啊。。有怨言,说话可以的了。不要给别人下定义 或着诽谤。。我这么说不为别的,你也看RCg 是吧。。那里比较和谐多了吧。。。这点应该学习吧。。我这是想让坛子里文明讨论么。。。

我知道的。他们有的换去Hoverfly 了 。MWC 和 APM 不能算吧。那个算开源吧。。。。不过Hoverfly那个价格 和DJI比有过之无不及吧。。Control + IMU= 400+USD... GPS= 400+ USD 只是单单像APM一样的电路板 , 没有外壳, 没有减震,没有保护。没有LED。。你看看这价格 再看看DJI。就知道为什么DJI国外能火了。。价格便宜。+ 质量可靠。。。但还是有问题。。。

就像你说的。。讨论是好的。。
问题确实存在。。但我觉得让DJI赔那些损失有点不合理, 但升级备件是有点贵了。。这点应该便宜点啊。。然后全新机价格高点, 或者让用户自己选择配件。。只是有时飞控这东西。。你没办法说给个保证。这东西是慢慢改进出来的。毕竟DJI 不是开源MWC 吧, 测试和改进方面肯定不能和MWC比、。。所以 这东西就看事论事吧。。呵呵。。

网友:
什么都不关心,只关心价格,买这个的应该都是s800老用户,

网友:
黑心的DJI估计还会推出功率大点的电机和浆的,大伙就耐心的准备好RMB吧

网友:
引用 网友I:
呵呵,。。。我最早就是在RCg 上混的。。但账号忘了。。很久没上了 后来才发现5imx的 呵呵。。我出来快6  ...

嗯,这说的很有道理,我赞同

网友J:
我刚折腾加强了原机臂,新品就出来了! 支持DJI

网友J:
引用 网友A:
算了一下,EVO力臂的重量是139.5,老力臂的重量是124。重了15.5克。

您算错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J:
您算错了吧!

光6个机臂就重了近240克。。。然后大家就发现动力实在不堪用了,于是再来一次换电机。。。。换完电机,又发现桨又不给力了,前面的都换了,桨不换对不起国*关键字*家对不党起,换~~~一圈换下来S800不知不觉成了S800 EVO,这下爽了,机臂不颤了,果冻没了,再接着就发现,一圈飞下来电调怎么好像变烫了?原来6.5kg再飞,现在变成接近8kg,电调又不给力了。。。再来一轮,换~~~

就这样,原来是不想折腾买了一个整体解决方案,结果,变成了入魔以来屎上最昂贵的无极限的折腾。。。。

网友:
DJI对问题的改进是值得称赞的,希望老用户在升级这些升级件的时候可以有优惠的价格。

网友:
人生贵在折腾!

网友:
终于有解决方案了!

不怕多花钱, 就怕问题不解决

有几个问题咨询:

1, EVO力臂解决线路问题的同时,能否程度上减小震动? (因为实在不想把IMU装在外面)

2, 是否有原结构,只换了硅胶线的力臂? (EVO力臂有点重)

3,发售时间?

thanks

网友K:
汽车有安全问题都要召回,DJI这些工业级别的产品也应该好好规范一下了!

网友:
又重了,算了我不换了,老实用我的老S800吧,前几天为了减重把T60插头都换成田宫插头了,就为了减30克!!!!

网友L:
当年XA闯江湖时也被骂的不成样,后来退出江湖,近来才又回到江湖。而DJI刚刚笑傲江湖几年,现在也被骂成这样,嗨江湖不好混啊。

网友:
支持DJI
我们看到了一个负责任企业的态度。

网友:
引用 网友G:
对不起当钱用? 产品设计缺陷 ,你们这是变相承认了,但是还是要用户买单,有这么无耻的做法么?s8 ...

人要知道廉耻。人家一直在响应用户需求,一直在提升用户体验,始终是负责任的态度。
你在做什么,除了抄袭,除了歪曲事实,还有什么,可悲至极

网友:
引用 网友L:
当年XA闯江湖时也被骂的不成样,后来退出江湖,近来才又回到江湖。而DJI刚刚笑傲江湖几年,现在也被 ...

现在做那行都不容易啊!但DJI的做法和创新还是得到大部分模友认可和肯定的!

网友:
水军真是烦,抵制水军。

DJI

网友:
我顶DJI,再好的厨师也不可能做出一个菜满足所有人的胃口。DJI始终在改进,有些产品的确存在一些原始设计的瑕疵,但人家最终在努力,而且也有解决方案出来,对老用户也提供了优惠。虽然过程挺折腾的,至少能让人看到希望。

网友:
还有分体式桨不知道什么时候上市,期待中

网友G:
水军真多啊,都是小号,哈哈

网友:
顶.....顶.......顶......顶   ......聚钱买S800

网友:
支持DJI的动作,不过我更关心老用户的利益。像我们这些有S800老版本的机臂要怎么处理?能否发回经销商统一更换?如果让我们自己换,质量如何控制?S800的电调都是上了胶的,有没有出一套操作手册告诉用户怎样处理这些胶以及重新封胶等工艺。

网友:
引用 网友G:
水军真多啊,都是小号,哈哈

你是水军老总吧,鄙视之
从哪里来,滚回哪里去

网友:
引用 网友J:
我刚折腾加强了原机臂,新品就出来了! 支持DJI

同感

网友:
水军总部都出来了,还有删帖的帮忙!

网友G:
说点负面的就删,呵呵,公关太棒了

网友:
看帖必回,传统美德

网友:
就这样,原来是不想折腾买了一个整体解决方案,结果,变成了入魔以来屎上最昂贵的无极限的折腾。。。。

网友:
引用 网友K:
汽车有安全问题都要召回,DJI这些工业级别的产品也应该好好规范一下了!

DJI的东西能有工业级别!!!这词只能看看别当真

网友:
花了1500换金属IMU就不用装减震套装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F:
;-)同感,谁有那么多钱和精力陪dji折腾

那我劝你就别折腾了,智商低的折腾不过来的。

网友:
坐等zekeuav工业级飞控5月份发布,但是估计我等diaos消费不起,哎~要不来个给力的预定优惠?

网友:
引用 楼主:
比碳杆更加强有力,精彩等待您的发掘!

坐等官方解释。

网友:
折腾无止尽.

网友:
几个月了   回帖的风格一点也没变    飘过

网友:
DJI 走自己的路让大家说吧 只要出好产品 别对付就行

网友:
个人认为,赔是气话,但觉得应该免费提供,这毕竟是修补产品缺陷的零件。

网友:
    “行僧”是假的, 皇家狮鹫是大内高手。认可S800产品缺陷,却不愿正视甚至歪解用户诉求,从金属IMU,到减震套件,再到EVO力臂,下一步可能还会出更好的电机和浆等等,一个一个的连环套,套套紧扣,逻辑缜密,“免费提供”怎会在DJI的词典里?

网友:
引用 网友G:
说点负面的就删,呵呵,公关太棒了

你说的什么东东被删了?

网友M:
作为WKM预定用户,也作为S800预定用户,我已经卖掉S800,只留下Z15和一套WKM,等8月GH3的无刷云台出来,我也会非常坚决的卖掉Z15和WKM,坚决不会购买金属IMU 减震套件或新力臂这样的所谓的升级产品,曾几何时,大疆发布Z15和S800的时候,有说过果冻问题和震动问题么??没有,等大批客户花银子买到产品后,不断在论坛反应,这两大问题才浮出水面,这两大问题是航拍的两大忌,大疆不积极招呼问题产品不说,居然还搞个什么所谓的付费升级,我只想问一句:这叫升级么??????换句话说,几万块也可以买个便宜的面包车或其他低端汽车了,如果买的汽车都快开不动了,并且故障频频,严重影响正常行驶的时候,这个时候汽车厂家出来搞个付费换变速箱或付费换方向总成这样所谓的“升级”活动的时候??你会吗??会不会???玩模型玩到自己出钱给别人的缺陷产品买单的地步,后面的话不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M:
作为WKM预定用户,也作为S800预定用户,我已经卖掉S800,只留下Z15和一套WKM,等8月GH3的无刷云台出来,我也 ...

醒悟的早啊,呵呵,说到点子上了,dji圈钱的手段

网友:
升级不反对,为模友着想也是好的,问题是重量。。。重量。。。重量。。。哥们的JJ实在没勇气更换这些东西上去,买个金属IMU应该好很多了,话说我就遇见一次掉高的情况,推了下油门就好了,后来再也没遇到过,你说我跟着折腾啥子啊

网友N:
换换就好了。纯属无聊、

网友:
引用 网友N:
换换就好了。纯属无聊、

看中你这个GPS的可折叠支架坐了,DJI赶快发布呀~~~~~~~~~

网友:
东西一定是好东西。

网友:
我看 还行

网友:
查了下价格,还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