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有没有碰到过这样的辉盛舵机???

楼主(2013-04-26):
淘宝买的辉盛9g舵机,打到中位的情况下,发出吱吱吱吱吱吱的叫声,之前买的舵机一般是在最右或最左时行程干涉的情况下才会吱吱叫,

担心这样的产品容易发生故障,上天之后发生故障后果很严重!!!。

所以请问各位老师傅们,这样的舵机是不是质量有问题???

网友:
重要的地方辉盛舵机少用为好。

网友:
正常是被卡到才会这样响的……感觉你这有点不正常

网友:
如果有一2个位置咔咔叫是正常!!但是如果每个位置都叫就不正常了

网友A:
我的都有一2个位置咔咔叫。。就是中位的时候。。用微调有时候到摸个地方会这样。。楼主是新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都有一2个位置咔咔叫。。就是中位的时候。。用微调有时候到摸个地方会这样。。楼主是新手吗?

24K纯新

网友:
引用 楼主:
24K纯新

太纯了、、

网友:
一般这样响的都不好。

网友:
是质量了,我的也这样,便宜没好货,好货不便宜。

网友:
如果你要用在fpv上,劝你尽早换了。不是说挥胜不好,主要是现在假货太多。我09年买的辉盛,到现在还在正常使用。后来买的就不行了。很容易坏。

网友:
数字舵机会叫的

网友B:
新手,这样试不出来的,因为你这个舵机测试仪电位器比较垃圾,我也有,试舵机经常抖舵。你插到接收机上用遥控器测试才是准的!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新手,这样试不出来的,因为你这个舵机测试仪电位器比较垃圾,我也有,试舵机经常抖舵。你插到接收 ...

这个我上遥控试过了,一个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