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山永丰 CJM250主轴孔径问题

楼主(2013-04-26):
看上了
黄山永丰 CJM250,但是主轴只有26MM,其他参数都很中意,现在请问,能不能通过换大孔径的卡盘呢?或者还有什么其他方法能是主轴孔径增大呢,谢谢各位

楼主:
喜欢能换成38MM以上的主轴孔

楼主:
没有人绑下忙吗

网友:
肚子那么大,喉咙再大有什么用,短的可以,换大卡盘/

网友:
26mm的孔,家用已经足够了

网友:
26以上的切成小段。换主轴恐怕没那么容易,估计厂家没有这样的配件。

网友A:
还能扩大一点  主轴一般有6MM厚度   我的床21扩大到25.5

网友:
纠结这个就换大车床吧,改 希望不大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我是想吧卡盘拆下来,用线切割扩大一些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还能扩大一点  主轴一般有6MM厚度   我的床21扩大到25.5

主轴必须有一定的厚度才行,才能保证有相应的有刚性、强度和精度。这个不是可以瞎改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主轴必须有一定的厚度才行,才能保证有相应的有刚性、强度和精度。这个不是可以瞎改的

理论上是这样的 事实是该怎么用还怎么用。  最多报废一根主轴 大不了再换过。换不了我换床。我是这么想的。

网友:
估计没有这样的配件,要不自己外协一根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理论上是这样的 事实是该怎么用还怎么用。  最多报废一根主轴 大不了再换过。换不了我换床。我是这么想的 ...

你很勇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