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一下“画中画”技术引入FPV航拍的可能性吧

楼主(2013-04-26):
打算搞一个项目,单人FPV+航拍。飞行器的控制采取半开环的方式,主要由地面站提供航点并可以实施人工干预。采用微型摄像头固定在飞行器上实时回传驾驶舱画面A。

航拍云台(采用GOPro或者HD摄像机、微单+微型摄像头实时视频输出)传回航拍画面B。
目前一般都是一个飞手A+摄像师B的方式来进行航拍,这样岂不是需要两个图传??
可否采用某种视频叠加技术合并两个画面,利用画中画的方式来进行图像回传并根据需要进行A、B画面的切换,由于飞行器采取半自动方式驾驶,操纵者可以利用飞行器稳定飞行的间隙将航拍画面切至主辐面进行航拍视角调整,在固定视角后又可切回驾驶画面进行精细姿态调整。
这样一个人基本上可以完成两个人的工作,可以极大的提升航拍效率。

我还没有进入航拍领域,只是在门外徘徊,希望各位有经验的前辈指教。

网友:
个人觉得,既然两个人能完成的事,那就两个人好了!就好比几百个人能生产的东西,一个人也能生产,只不过是质量和效率的问题。当然,任何事情都不能说的那么绝对!楼主想法不错,但是画中画效果是后期剪辑过程中用的,实时的也有,电视台里的某些直播会用到这个技术,但是设备很昂贵,况且是短距离或者有线的(本人去过电视台实习还算了解一些)。还有啊,一个人看两个画面,难免分心的,注意力不集中的话损失大了!

楼主:
其实注意力的问题也不存在啊,玩模拟器的时候我也喜欢开一个小画面显示飞机的姿态,这一点基本上不影响嘛。
由于不清楚专业无人机航拍的操作流程,不知道是不是真的需要两个图传共同完成超视距的航拍工作?
或者每次航拍都是视距内操作飞行器+摄像师操作云台???

网友:
这是什么。

网友:
都是用俩图穿的。画中画挡视线。

楼主:
两个图传岂不是很大干扰??重量和功耗都很高啊!

网友:
可以用视频切换模块

楼主:
视频切换模块??功能就是两个视频来回切换?

网友A:
兄弟,这个玩意儿早就有了,你这个太大了,
画面不是切换,切换也早就有了,需要的是一个画面同时显示几个摄像头的画面,也就是画中画的功能,目前这个早就有了,而且不贵,只有二百多
如果你能够将它做小,小到只有口香粮大小,那还是有价值的,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兄弟,这个玩意儿早就有了,你这个太大了,
画面不是切换,切换也早就有了,需要的是一个画面同时显示 ...

安防监控的多路画中画是现成的,我也看了看楼上网友的视频切换模块,貌似只能多路切换,不能画中画显示切换。
这个东西技术不复杂,我认为实用性还是很大的,毕竟可以提升FPV航拍的灵活性。

网友:
引用 楼主:
安防监控的多路画中画是现成的,我也看了看楼上网友的视频切换模块,貌似只能多路切换,不能画中画显示切 ...

是,用到FPV就要做小,太大了不行

楼主:
我不是开发人员,目前只能等咯。

网友:
何必这样呢……其实你用两套图传、两套屏幕,两个一起看,不更好更方便更简单吗?

网友:
强烈赞成楼上的。。。好方法。。

网友(2013-06-10):
3楼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