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铣床床400W三菱伺服改装主轴后,试试干模具

楼主(2013-04-26):
原来小铣主轴不给力,把准备改车床主轴的400W三菱伺服先换上玩玩,刚好公司有套模具,进料口有毛病,上小铣床试试,

浇道上下部分使用小铣床修的

来张清楚的l

用ARTCAM做刀路,来个三维雕刻

网友:
伺服主轴还400W,厉害!Mon才200W。没看到?

网友:
电机来个图片看看

网友A:
不用变频了?呵呵,终于上道了

楼主:
电机是孟老师收的,分我了一个·,再次特别鸣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用变频了?呵呵,终于上道了

哥,我觉的要求不高,用变频器也凑合的,呵呵,,,

楼主:
其实变频也不错呵呵· 便宜实用·,只是低速伺服有劲

网友:
高速伺服有木有

网友:
声音很小 不错我喜欢

网友:
变频器带750W电机甚至更高不也可以么?用伺服太浪费,伺服主要是用在位置控制的

楼主:
所以可以刚性功丝吗

网友:
不知道你的小铣,Z轴进給和主轴转速是否联动,如果是,可以,如果不是用伺服就有点大材小用

网友:
伺服做主轴的话,不知要怎么接线呢?

楼主:
变频器带伺服,是可以的·,但是唯一的缺点是低速的时候力量不足,我用伺服也不是放弃了那个方案·,只是想研究下刚性攻丝。若是不攻丝的话我感觉变频器完全可以用,在我原来的帖子里有过介绍,还有参数设置,可以赚到5200转
.

网友:
看看,帮顶了,挣点分钱

网友:
声音小,我看jj不小

网友B(2013-10-14):
什么材料,多大的刀?吃刀多深,F值多少?
偶的主轴也是这个伺服

网友C:
真够劲!能看看现在的主轴电机吗?

网友D(2014-02-06):
真羡慕,伺服接在板卡的哪个口吗,软件怎么调整呢,能分享下吗

网友E(2014-05-30):
你好能不能请教一下伺服主轴如何接线,使用的什么接口板,并口还是usb的。谢谢。方便的话+qq46648507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