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美嘉欣f48调机宝典——飞得得心应手

楼主(2013-04-26):
F48无副翼四通直升机是美嘉欣集团首次正式进军航模界的突破性作品,其外观别致,本身技术含量也较高,给人一种诱惑感。于是众多美嘉欣粉丝纷纷入手F48,到手后却表示难以操控,不能随心所欲,甚至如无头苍蝇飘忽不定。有人说是飞机的设计存在问题,也有说是操控着技巧不过关,实则两者皆有。究竟如何飞好飞机,本人认为取决于两点:1,操控技巧 2,飞机调试。操控技巧的重要性是如何让飞机飞起来,而飞机调试的重要性则是如何使飞机飞得平稳、让操控更得心应手,新机到手那就更应该先调试,再飞行。在这里我就教大家如何正确调试自己的F48,让F48“乖乖听你的话”!

      我们将F48的调试分为两部分
        第一部分:基础调试   目的:确保正常飞行
        第二部分:改装升级   目的:提升飞行性能

首先第一部分基础调试
          (1)主板的位置纠正
      原理:主板上的三轴陀螺仪是用来精确修正飞机姿态,若位置不摆正,容易造成修正不精准,故需要将主板的位置摆正。
      调试:新机主板的位置是有问题的,向后倾斜,所以我们需要将其竖直摆正。首先拧下主板上两颗螺丝,将主板卸下。然后对主板固定架进行切削,如图所示,切削的时候切忌一刀切一大块,而应该一层一层切削,以免切过度造成主板安装上之后向前倾斜。

摆正后效果,是不是很“正”啊

      (2)斜盘的调试
      这里必须说下,F48斜盘有个先天问题就是特别容易松脱,给飞行带来隐患,因而须将其拆下,用502胶水将其固定。
      如何拆拆斜盘?先将所有的拉杆和扣环从斜盘上分离,然后拆下旋翼头部分,既能取下斜盘。
可以看到斜盘由三个部件组成,相互之间拼装的不是特别紧固,故用502粘合,注意不要渗入轴承,否则就over了。

      解决了斜盘的先天问题后,现在我们开始进行斜盘的调平。
       原理:斜盘的倾斜角度直接影响了直升机的俯仰和侧滚,所以调整斜盘有助于飞行的精准,甚至短时间脱控。
       调试:第一步上电对频,打杆,使遥控器的指示灯长亮,然后在遥控器没有关闭的状态下让飞机断电。此时飞机舵机都处于中立位置。接着就可以通过调节拉杆长度,调平斜盘。
      调平后若还有偏航可根据偏航方向反向调整斜盘倾斜度。

      (3)旋翼的动平衡
       原理:旋翼转动时,若左右两片旋翼的转动惯量不同,会造成机身巨大震动,损坏飞机部件。且影响陀螺仪工作。
       调试:调较旋翼转动惯量一般通过调整旋翼重量实现。重量轻的一侧转动惯量小,重量大的转动惯量大,所以可以给轻的一侧旋翼贴上胶布使之两侧重量配平。
剪下一小块胶布,贴在桨叶的前缘处(可防止转动时被气流吹走),胶布的用量和粘贴位置可根据不同状况进行调整。那么如何判断是否贴在了正确的桨叶上?其实很简单,只要在任一某片桨叶内侧的位置上贴上胶布,推油门转动,如果震动比原先更大,可说明胶布应该贴在另外一片桨叶上才是正确的。找对了正确的桨之后,就可以进行精细调节,通过不断调整胶布在大桨上的位置使震动完全消失。

      另一点,注意把桨的螺丝稍稍上紧,起码不能让桨叶随意转动,但也不能上太紧,否则旋转时无法把桨叶甩直。这样做也是有助于桨的转动惯量平衡。

     (4)机身重心调整
       重心的位置对飞行性能有着极大的影响,重心偏离容易造成飞行的不稳定。所以这点不容忽视,一般来说重心的位置就是主轴正中央,然而F48设计重心偏后,造成航线俯仰不稳定。我们必须进行调整。但目前为止我个人还没有找出调整重心的最佳方法,无法做到美观与性能兼得。如果在头罩内加入配重则整机重量增加,又如果将电池向前移动则有损美观。所以希望在这里大家能够齐心协力开动思维,想出个两全其美的办法。

      以上四点皆为调机最为重要的方面,只有调试恰当才能获得稳定的飞行能力,故请大家引起重视!!!

楼主:
     好了,接下来是《调机宝典》的第二部分,也是相当精彩的一部分——改装升级
      这一部分的内容呢大家不必非改不可,不改也不会影响正常飞行,当然改装
后的性能你懂的!!
      主要内容是提升旋翼的转速,使其抗风性能提升。我们所要做的就是减小旋翼螺距,并且增强电机动力。为什么说要增强电机动力呢?因为旋翼螺距减小后升力也会有所减小,于是需要通过增强马达动力的方式弥补升力的减小。

     (1)减小螺距
      在操作前,让我们先学习下如何利用普通尺子测定螺距大小。
      把桨的螺丝稍稍拧紧,摆放桨叶到如图位置。从侧面看形成了一个横躺着的v字形。然后我们测量桨叶长度(从螺丝中心到桨叶最外端),以及两桨叶外端的竖直距离,再利用高中学的正弦余弦定理计算得出螺角。计算公式请见下图
。于是可以得到F48原装桨的螺角是12度。
      现在知道了如何测量角度,那么就开始大改特该吧,(哈哈,没那么夸张)
      减小螺距,我们可以通过在桨夹的组合处垫纸片。就是如图那样,纸片越厚,螺角变得越小,注意两侧纸片厚度要相同才行。

改装螺角前后比较,很明显么!

      看吧,改装后测得螺角为9度,减了不少啊,建议螺角在9度为好,再小恐怕升力就不够了。

      (2)改装电机
      所谓改装电机其实没有你们想的那样神乎其神。众所周知,优质的有刷电机使用的是碳刷而不是铜刷,其耐用性远超铜刷。然而碳刷也有个常被人忽略的缺点,那就是摩擦力较之铜刷大很多,而造成的结果就是马达效率降低,发热严重。当你打开电机盖的时候,你更会惊讶的发现,碳刷竟然如此紧的靠在了转子的换向器上,这样转子转动的摩擦力便更大了。所以我们要做的就是把碳刷往两侧“掰开”,使之对换向器的压力减小,这样摩擦力也就减小了。

下图我拍摄的是铜刷n20电机,非F48原装电机,借用以示方法,哈!

      提升动力的方法是不是如此简单,不仅如此这个小改装还使得电机发热有所减少,效率提高,寿命更长,更省电了,简直是太棒了哈哈,有木有啊
undefined

      哈哈文章终于收尾了,我写得累,你们看的也累哈,当然调试的过程会更加辛苦。我们大家都是本着对航模的热爱,无论对控制技巧还是飞机性能都应该有更高的追求。学习操控技巧时,再无聊再枯燥也要坚持不懈;调试飞机时,再辛苦再困难也应该不言放弃。就是凭着这样一颗恒心才能在航模之路上扬帆远航,一路驰骋。借此帖我也表达下想法,希望大家能够多动脑筋多分析问题,用自己的能力去解决问题,我本人就是从未有人带过,没学过机械没学过电子,一路摸爬滚打3年,现在遇到什么问题基本都能自己解决,而且往往方法比从他人口中传授的更好。这就是恒心与智慧相互作用的结晶。我言至此,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申精哈!!!

附送几张爱机F48精美照片

网友A:
螺距变小是亮点。把鱼眼座加工一下,下沉到和两个球头同平面,它本身的轴承太厚,换一个薄轴承好飞,我已这样做了。

网友B:
楼主怎么知道那片浆重,哪片浆轻呀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螺距变小是亮点。把鱼眼座加工一下,下沉到和两个球头同平面,它本身的轴承太厚,换一个薄轴承好飞,我已这 ...

好贴啊!也期待你的哦!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好贴啊!也期待你的哦!

写过了,文采差你俩多了去了,提出了几个根本问题,主要的一条你有货,能改。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写过了,文采差你俩多了去了,提出了几个根本问题,主要的一条你有货,能改。

哪里!我那是水贴!光码字了……哈哈!

况且我那是入门……你们这才是我期待的进阶!

网友D:
减少螺距 不错顶!

网友E:
1、改主板角度没有意义,三轴上电初始化时会校正的。
2、改电机想当然了,有刷电机的碳刷设计是有原因的,石墨是很好的润滑剂,反而压力不够会导致接触电阻增大严重发热。

网友C:
引用 网友E:
1、改主板角度没有意义,三轴上电初始化时会校正的。
2、改电机想当然了,有刷电机的碳刷设计是有原因的, ...

恩,主电机据说有无刷的……所以问题还是是尾电机……

网友:
引用 网友D:
减少螺距 不错顶!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怎么知道那片浆重,哪片浆轻呀

仔细看,我文章里写得应该挺明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贴啊!也期待你的哦!

是的,多多分享经验心得!

楼主:

引用 网友E:
1、改主板角度没有意义,三轴上电初始化时会校正的。
2、改电机想当然了,有刷电机的碳刷设计是有原因的, ...

三轴的每个轴分别感知特定轴的运动,如果偏位就会输出错误信号,这是非常严格的,你如果不信的话试着把三轴换个方位摆放。
另外碳刷即使比金属滑但是如果贴得太紧那摩擦力也是很大的,摩擦力和压力成正比,况且换向器上还有小槽,阻力很大。我用事实来说话,掰开后动力就是提升了能,发热就是减小了,你无法反驳事实

楼主:

引用 网友C:
恩,主电机据说有无刷的……所以问题还是是尾电机……

尾电机就费用而已不用担心太多,用的猛一个月换一次也无大碍

网友:
引用 楼主:
尾电机就费用而已不用担心太多,用的猛一个月换一次也无大碍

如果以F47为参考……尾电机一个月恐怕是最长寿的了

不过还好这尾电机也不算太贵吧……
用给450准备一堆横轴的心态……一次准备他个5~10个,够用一阵子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多多分享经验心得!

恩,这才是货真价实的经验啊!呵呵!

不过碳刷搬开这里……抛开好坏不谈……这本身是个技术活啊……不太建议啊。
估计多数人拆开一弄就断了,我以前就弄断过……

网友:
引用 楼主:
三轴的每个轴分别感知特定轴的运动,如果偏位就会输出错误信号,这是非常严格的,你如果不信的话试着把三 ...

恩,三轴换位摆放肯定不行,不过一定角度的偏差因该可以校准吧?

这个问题有很多模友提起过,如果真是这样,mjx不会这样的常识也不知道吧……

插个题外话,主板倾斜摆放貌似是从F45那里继承来的……
老版的F45主板是平放的,但新版的F45主板确是倾斜的!单轴陀螺无所谓!但三轴为啥也这么摆放呢?这设计……

网友:
引用 楼主:
三轴的每个轴分别感知特定轴的运动,如果偏位就会输出错误信号,这是非常严格的,你如果不信的话试着把三 ...

一、你还没理我说的解校正的含义,三轴程序没有校正传感器的误差你怎么把主板弄垂直也没有意义,在家里还好些,可以找到基本水平的地方起飞,在外场呢?你如何找一块非常水平的地方起飞?二、你要相信电机厂的设计师是非常专业人员而不是猪头,碳刷是有厚度的,越大的电机的碳刷厚度越大,设计人员考虑的是碳刷从开始磨损到最后都可以保持对换相器有适当的压力,有良好的接触电阻。你随便去改变很可能碳刷磨不到一半就会失效了,现在你感觉电机温度低了很大原因是你降低了大桨螺距的功劳,大桨螺距有2度左右的变化对电机的负荷改变是很大的了。
上面是我调大桨螺距的方法,只能降低2度左右,调整后稳定性有了提升电机温度也降下来一些了,F48要好飞我估计要降到6~8度。

网友:
樓主的改裝能力及研究精神真的值得讚許
我覺得能把F48飛的好真的需要好的技術及一定程度的改裝能力!F48本身的缺陷就造成飛行穩定的困難度
我在室內飛V922能夠穩定四面停懸加小舵線,偶爾來個倒飛!
心裡想著六通機的V922及Master CP都可以穩定四面加舵線,可以穩飛F48了吧,所以今天早上又把F48拿出來試(這台買回來只飛三次就擺回盒子),結果只能對尾懸停,飛舵線根本是用飄的(我技術爛)
玩了六通機了解了可變螺距的好處,一樣是無副翼的,但就是穩定不亂飄,地面效應淢少很多,噴力夠! F48繼續又擺回盒子裡沉睡中...........zzzzzZZZZ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