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宏卡如何自定义M代码?

楼主(2013-04-26):
我想实现一个功能,每当G代码运行到M03指令要气动主轴时,都要执行一次Z轴对刀程序(Z轴自动下移碰到工件后回退设定好的毫米数比如碰到工件回退2mm),当回退到位后在开动主轴工作,问下这样维宏卡可以实现吗?

通过实验Mach3可以做到这一点。

再有 维宏卡 如何控制外部继电器,可以控制的继电器电压又是多少?

网友A:
可以实现的,但不是M代码,是把你要执行的动作写在维宏的public文件里面,然后定义一个P,从O1000后面开始,都是用户可以自己定义的.比如当你的代码中出现G65 P103,就可以执行自动回机械原点,按先回Z轴,再回XY的方式,又比如代码中出现G65 P13会自动执行对刀
用维宏的兄弟支持一下维宏无线手柄,维宏无线手轮呀

楼主:
G65 P13 是维宏自己自带的Z轴对刀功能吗?

只要在G代码程序中出现G65 P13就会执行一次对刀后再继续执行后面的G代码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G65 P13 是维宏自己自带的Z轴对刀功能吗?

只要在G代码程序中出现G65 P13就会执行一次对刀后再继续执行后 ...

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实现的,但不是M代码,是把你要执行的动作写在维宏的public文件里面,然后定义一个P,从O1000后面开始,都是 ...

请问在维宏里怎样操作,

网友:
我好像已经说的很明白了,再不懂,我就真没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实现的,但不是M代码,是把你要执行的动作写在维宏的public文件里面,然后定义一个P,从O1000后面开始,都是 ...

又学了一招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实现的,但不是M代码,是把你要执行的动作写在维宏的public文件里面,然后定义一个P,从O1000后面开始,都是 ...

你是MACH3无线手轮 ,不是维宏,我还想定个M99,我有个卡支持M99有个不支持,是软件问题,可惜维宏软件不通用。

网友:
明天就给你来个维宏无线手轮,.什么手轮我这都有,控制啥的手轮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