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开心免费为聪少做个广告

楼主(2013-04-26):
今天发给聪少改无刷的scp终于盼回来了,c05m套装。装上350ma电池一飞,我靠,11分钟悬停,有没有比我这个更加NB的啊!

网友A:
等你几十起落以后,会变成4分钟。
我也搞不懂原因的。

网友B:
尼玛第一次有11分钟?我雷鹏的400毫安才6分多吧好像

网友:
这个时间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等你几十起落以后,会变成4分钟。
我也搞不懂原因的。

这个兄弟打击我,无刷也会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尼玛第一次有11分钟?我雷鹏的400毫安才6分多吧好像

原装240ma的可以5分10秒,可惜不会发视频。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兄弟打击我,无刷也会这样?

我不知道啊,我朋友两台和你同样的配置,400mah,开始悬停7分钟,什么都没改。一个月后,缩短到3~4分钟悬停。
作为老cp玩家,我也搞不清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不知道啊,我朋友两台和你同样的配置,400mah,开始悬停7分钟,什么都没改。一个月后,缩短到3~4分钟悬 ...

是不是电池不行了,换块电池看看。

网友C:
我原厂无刷配置,350电池8分钟,下来电压3.75v,原厂电池5分半钟,换了实心尾管尾支撑b头罩,起飞重量还是重了一点点。com5是轻,但是太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不知道啊,我朋友两台和你同样的配置,400mah,开始悬停7分钟,什么都没改。一个月后,缩短到3~4分钟悬 ...

如果是用的山寨主轴限位环,要留一丝的虚位,扣紧了直接能减少2分钟续航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原厂无刷配置,350电池8分钟,下来电压3.75v,com5是轻,但是太软了

我新手,反正是悬停,连航线都不会。软不软不懂,具聪少说也能3d。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新手,反正是悬停,连航线都不会。软不软不懂,具聪少说也能3d。

把那个山寨大齿轮换掉,换fbl80大齿轮,两个6块钱,精度重量秒了山寨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兄弟打击我,无刷也会这样?

第一...C05M 省電...
第二 ... 單cell 電池是老化很快..沒辦法, 要是改成 2s 就好很多. 當然沒人會做太小的高c數電池. 要是 200mah x 2  也比現在的350mah x1s 重
第三 ... 飛久了 電調也會老化..換個就好.

一般350mah x1s 電池  你飛到 30次 已經不錯了. 50次 性能下降正常

网友:
数架小鸡已经静态的飘过,表示打死再也不折腾小鸡了,哪怕它能飞出地球

网友D:
只想说一句:
N年前我一晚打10炮。
N年后我10晚打一炮。
明天换个靶子,可能一炮能打下10个~~你懂的,不多说。说多了成靶子!

网友:
楼主三思,
建议修改为:“SCP无刷续航11分~给力”

内容随你发表!

“聪少”换成“C少”

标题太高调了。你很快会成为炮灰的!我树敌太多!

网友E:
來吧..我喜歡殺敵...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只想说一句:
N年前我一晚打10炮。
N年后我10晚打一炮。

经典!

网友:
引用 网友E:
來吧..我喜歡殺敵...

老哥近来可好!

网友F:
我帮朋友买的X少的无刷SCP,刚开始可以悬停8分钟,很稳很棒。一个月后的现在也就5分钟了。
原因查不出来,丧失信心了。
不过还是X少的常客,昨天又帮新魔友在X少那里买了套控。

网友:
昨天买无刷没货

网友G:
x少的东西是不错~就是贵了点~他的山寨大齿盘可以换用fbl的 价格便宜精度好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我帮朋友买的X少的无刷SCP,刚开始可以悬停8分钟,很稳很棒。一个月后的现在也就5分钟了。
原因查不出来, ...

是一个电容问题 具体有帖子你可以搜搜

网友F:
引用 网友G:
是一个电容问题 具体有帖子你可以搜搜

电容?帮我搜搜看,感激不尽!

网友:
引用 网友F:
电容?帮我搜搜看,感激不尽!

好像不是电容的问题。这个帖子是否看过?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50516&highlight=super%2Bcp

网友:
都牛,我的mcp 400mah 3、4分钟,郁闷

网友G:

引用 网友F:
电容?帮我搜搜看,感激不尽!

内容 电阻 记错了…就是楼下那个帖子

网友:
一個月後..?? 飛了多少次..?
一個小包包電子 你想他怎樣
要改核動力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内容 电阻 记错了…就是楼下那个帖子

电阻的阻值是不会随时间改变的,所以说不可能是因为电阻的原因造成飞行时间缩短,要短现在就短。

网友:
期待大家研究透彻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阻的阻值是不会随时间改变的,所以说不可能是因为电阻的原因造成飞行时间缩短,要短现在就短。

具体我也不懂 不过帖子说是因为电池的放电平台改变所致 还说1s的电容易老化?

网友:
每个一个东西都会有磨损。电池和电机等也不是青春常驻的。我遇到过原来3分钟,换了副桨就恢复6分钟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阻的阻值是不会随时间改变的,所以说不可能是因为电阻的原因造成飞行时间缩短,要短现在就短。

固定的电阻阻值是不会随时间改变的,但是电池内阻会

网友:
插头经常插导致电阻增加是不容忽视的,因为无刷的电流大,插头是为有刷设计的耐电流较小。我有一次换插头之前3分钟,换完5分多

网友H:
引用 网友D:
只想说一句:
N年前我一晚打10炮。
N年后我10晚打一炮。

聪少这个我懂。
我是NNN年后N晚才打半炮。

陈伯

网友:
都是高手

网友:
我用c少黑金无刷
一个月还是350电7分钟左右,
双回传设定电压3.5报警,
停下来电池刚好3.7
这样保障电池不过放
平时主要检查轴承加油
大浆等等容易磨损零件,
不用放在干燥箱,防止潮湿氧化等,
你这样做,懂不懂,
天天几炮,还要注意保养,
才慢点性功能衰退,
天天翻3d,3分钟不够!…
最后你更会秒泄!!!

网友:
跑题了,哈哈哈

网友:
能飞多高

网友:

引用 网友H:
聪少这个我懂。
我是NNN年后N晚才打半炮。

陈伯威武,顶你!

网友:
十年前三天一次,五年前一天三次,现在一次三天!这样才过瘾嘛!

网友(2013-10-30):
给我一个地址呗~ c少的minicp
改装件呗~         嘿嘿  新书入魔小白一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