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ui X5 尾滑铜套替代方案..............有图

楼主(2013-04-26):
最近在坛上见到很多起X5断铜套事件,有己也刚飞X5,现在飞的时侯心里的压力是很大的,昨天 特到国外各大论坛逛了一圈寻找可替代方案,发现有各国玩家X5断铜套的也不少,他们不约而同的找到了替代铜套...........

各位它就是雷虎Raptop 90的铜套,基本上大小适合,只是长了一点要把大头那段锯一点(鬼佬说big end,我理解是大头的尾段)
无图无真像,上个图有说服力一点

最后希望GAUI 能出自己的解决方案,那才完美.

X5和raptop铜套比例

X5和raptop铜套比例

装上Raptop 90铜套比例

装上Raptop 90铜套比例

楼主:
沙发不留,国际惯例

网友A:
没搞懂,只是长短不同吗?

网友B:
这个换套管有什么用,主要问题是套管外径太小,内径5mm 外径6mm,壁只有0.5mm厚,上面还要加工螺纹,你算算还有多少肉
像亚拓600那种尾推就可以,外径是7mm的,壁有1mm厚,就不会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搞懂,只是长短不同吗?

对的就长短不-样,为了和x5-样的行程,要锯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换套管有什么用,主要问题是套管外径太小,内径5mm 外径6mm,壁只有0.5mm厚,上面还要加工螺纹,你算算 ...

明白,可能国外大伙都没听过雷虎尾滑套断裂事件发生过,所以認为这个方案可行(起码心理好过点.)另:貌似raptop30/60和90是通用的?因为国外有一些是用raptop30/90的改.

网友C:
就不能换亚拓的吗   不行就留着泰世的轴  把螃蟹抓也换掉  有人找到更好的方案了吗?

网友:
亚拓600的也是要锯的   因为6角卡头那边也很厚 不橘的话一样会导致行程不够

网友:
这样子,不敢买X5了

网友:
不至于把你们b成酱紫吧

网友:
擦  我今天X5滑套也断了!悲催得很!

网友:
亚拓不是一样断 GAUI 的一个批次的有问题 X5 卖了N年就过年前那个时间段的有一批有问题 一直发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