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着飞着突然向后翻?!?!

楼主(2013-04-26):
最近悬停的时候老是飞着飞着就向后倾斜,大家遇到过么?MB的问题?还是其他问题?

网友:
飞机想让你练倒飞了吧。你不急,它急了。

网友:
新鲜事,等后续

网友A:
不知道楼主形容的何意?是悬停  飞机向后飘?还是怎么?

网友B:
应该是震动的问题。

网友C:
使用厚的双面贴会出现这个问题。

楼主:
向后翻还是向后飘哦?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使用厚的双面贴会出现这个问题。

确实用了好厚的双面贴,您确定跟这个有关?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楼主形容的何意?是悬停  飞机向后飘?还是怎么?

不是向后飘,是突然向后翻,需要猛推升降才能保持水平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震动的问题。

尾桨确实震动的手发麻

网友C:
引用 楼主:
确实用了好厚的双面贴,您确定跟这个有关?

那我就确定了,换薄型硬的即可解决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我就确定了,换薄型硬的即可解决问题!

谢谢!回去试试

网友:
。。这确实有点诡异。。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去试试

换了薄的双面胶,好了吗?

关键问题还是震动啊,我的也是装上尾巴震动很厉害,手麻。。。导致vbar被干扰飞机右倾。。。

你的情况应该是 低空悬停没事儿吧,油门推高了就开始往后翻了吧,,我的是50%油门以上震动加剧,导致飞机猛然右倾。。。

网友:
明明就是振动大了。。和双面胶没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D:
换了薄的双面胶,好了吗?

关键问题还是震动啊,我的也是装上尾巴震动很厉害,手麻。。。导致vbar被干 ...

我用的定速模式 速度上来就震的不行,检查两个尾桨确实不平衡,换了尾桨就没那么震了,等放假出去飞下,看还后翻不

网友E:
飞机没调哈   遥控器没调哈 微调?

楼主:
引用 网友E:
飞机没调哈   遥控器没调哈 微调?

兄弟想说什么?

楼主:
震动为什么会翻?

楼主:
记得刚装机的时候鸡鸡震动的都快散架了,照样爽飞

网友:
多数可能是马达齿松了

楼主:
排震之后终于爽飞了6个电!看来震动不可小视呀

网友F:
升降舵机球头扣脱没

楼主:
引用 网友F:
升降舵机球头扣脱没

没脱,确定为尾部震动引起的